不用定时器,能否使51单片机产生报警的声音

楼主:
我的两个定时器都拿去实现其他功能了,能否不用定时器产生报警声音,求大神解救

网友A(2018-08-16):
不知所云,报警用的什么,蜂鸣器?为什么要跟定时器扯上关系,二者没有必然关系啊。再说,定时器谁说一个东西就要占用一个,标志位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可以使用轮询或者中断的方式去获得报警吧

网友C:
有无源的蜂鸣器,给电就bi ————响个不停的

网友D:
如果用CPU延时来做方波器产生报警器,那CPU只会停在那里超级耗时间了。非常浪费的。
如果两个定时器都用完了的话,可以用89C52芯片呀,89C52芯片有3个定时器的。

网友E:
一个定时器可以完成N个任务,你是有多么复杂的程序?两个定时器竟然不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无源的蜂鸣器,给电就bi ————响个不停的

有源蜂鸣器才可以,上电就响哦。无源要给2~4K频率

网友G:
理论上 定时器里可以做无限个任务。你可以在定时器里做一个计数,到某个时点设置某个任务的标记,在中断外来依据标记处理。
除非你某个任务及时要求精度高,又还计时ns、几个us级的

网友H:
给你介绍一个不用 定时器产生报警声音的参考案例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实例13
还有一个警报声,但在电子密码锁案例中,操作出错,发出警报声。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I:
你选择一个定时器复用一下

网友J:
用定时器产生pwm波吗?

网友K:
定时器复用,通过设置不同变量标志位即可

网友L: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响一下停一下再响一下,
定时器里面程序可以设置多个标志位,计数变量等等..
如果实在不行,用个普通IO口接个三极管开关一块接成方波发生器的NE555电源端也行.

网友M:
延时函数应该也能做的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