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XL345的c8051f330单片机简易计步器源程序

楼主(2018-08-16):
可以实现简单计步并且可以计算卡路里消耗

#include <c8051f3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ys.h"
#include "5110.h"
#include "adxl345.h"
#include "ds1302.h"
/*==============================================================*/
sbit K1=P1^3;
sbit K2=P1^2;
sbit speak=P0^5;

unsigned char ADXL345_FLAG=0;
unsigned char START_FLAG=0;
unsigned char number=0;

unsigned char idata bad_flag[3];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0[3]={1,1,1};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1[3]={1,1,1};
unsigned int idata array2[3]={0,0,0};
unsigned int idata adresult[3];
unsigned int idata max[3]={0,0,0};
unsigned int idata min[3]={1000,1000,1000};
unsigned int idata dc[3]={500,500,500};
unsigned int idata vpp[3]={30,30,30};
unsigned int idata precision[3]={5,5,5};
unsigned int idata old_fixed[3];
unsigned int idata new_fixed[3];
unsigned int idata STEPS=0;
unsigned int idata time=0;

float xdata speed=0;
float xdata dist=0;
float xdata kalul=0;

SYSTEMTIME CurrentTime;
//获取时钟函数
void get_clock(void)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
//时钟显示函数
void show_time(void)
{
        Set_R_C_5110(0,12);
        Write_String_5110(CurrentTime.DateString);
        Set_R_C_5110(0,60);
        Write_String_5110("---");
        Write_Char_5110(CurrentTime.DateString[9]);

        Set_R_C_5110(1,0);
        Write_String_5110(CurrentTime.TimeString);
}
//BCD码转化成十进制码
uchar zh(uchar temp)
{
    temp=((temp&0x70)>>4)*10 + (temp&0x0F);
        return temp;
}
void first_picture(void)
{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12);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1);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11);
        DS1302_SetTime(DS1302_WEEK,5);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12);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12);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12);
        Set_R_C_5110(0,0);
        Write_String_5110("20");

        Set_R_C_5110(1,54);
        Write_String_5110("SET- ");

        Set_R_C_5110(2,0);
        Write_String_5110("B=00000 b");

    Set_R_C_5110(3,0);
        Write_String_5110("L=00000 m");

        Set_R_C_5110(4,0);
        Write_String_5110("S=00.00 m/s");

        Set_R_C_5110(5,0);
        Write_String_5110("C=00.00 c/kg/h");
}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0;j++);
}
/*------------------------------------------------------------------------------------------------------------------------
*Name:                 step_counter()
*Function:        实现Pedometer的基本算法.
*Input:                void
*Output:         void
*------------------------------------------------------------------------------------------------------------------------*/
void step_counter(void)
{
        static uchar sampling_counter=0;
        uchar jtemp;

        ADXL345_FLAG=0;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采样滤波----------------------//
        for(jtemp=0;jtemp<=2;jtemp++)      //jtemp 0,1,2分别代表x,y,z
        {
                array2[jtemp]=array1[jtemp];
                array1[jtemp]=array0[jtemp];
                   array0[jtemp]=BUF[2*jtemp]+(BUF[2*jtemp+1]<<8);

                   adresult[jtemp]=array0[jtemp]+array1[jtemp]+array2[jtemp];
                   adresult[jtemp]=adresult[jtemp]/3;
                if(adresult[jtemp]>max[jtemp])               {max[jtemp]=adresult[jtemp];}
                if(adresult[jtemp]<min[jtemp])               {min[jtemp]=adresult[jtemp];}
        }
          sampling_counter=sampling_counter+1;
        //----------------------------------计算动态门限和动态精度-----------------------//
    if(sampling_counter>=50)
    {
              sampling_counter=0;
                for(jtemp=0;jtemp<=2;jtemp++)
                {
                        vpp[jtemp]=max[jtemp]-min[jtemp];
                dc[jtemp] =min[jtemp]+(vpp[jtemp]>>1);    //dc为阈值
                        max[jtemp]=0;
                min[jtemp]=1023;
                        bad_flag[jtemp]=0;
                        if(vpp[jtemp]>=160)
                        {
                                precision[jtemp]=vpp[jtemp]/32; //8
                        }
                else if((vpp[jtemp]>=50)&& (vpp[jtemp]<160))
                        {
                                precision[jtemp]=4;
                        }
                       else if((vpp[jtemp]>=15) && (vpp[jtemp]<50))
            {
                                precision[jtemp]=3;
                        }
                        else
                       {
                          precision[jtemp]=2;
                    bad_flag[jtemp]=1;
                }
                }
          }
        //--------------------------线性移位寄存器--------------------------------------
        for(jtemp=0;jtemp<=2;jtemp++)
        {
                old_fixed[jtemp]=new_fixed[jtemp];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
            {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precision[jtemp])   {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
            }
            else if(adresult[jtemp]<new_fixed[jtemp])
                    {
                       if((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precision[jtemp])   {new_fixed[jtemp]=adresult[jtemp];}
            }
        }
        //------------------------- 动态门限判决 ----------------------------------
        if((vpp[0]>=vpp[1])&&(vpp[0]>=vpp[2]))   //x轴最活跃
        {
                if((old_fixed[0]>=dc[0])&&(new_fixed[0]<dc[0])&&(bad_flag[0]==0))
                {
                        STEPS=STEPS+1;
                }
        }
        else if((vpp[1]>=vpp[0])&&(vpp[1]>=vpp[2]))  //y轴最活跃
        {
                if((old_fixed[1]>=dc[1])&&(new_fixed[1]<dc[1])&&(bad_flag[1]==0))
                {
                        STEPS=STEPS+1;
                }
        }
        else if((vpp[2]>=vpp[1])&&(vpp[2]>=vpp[0]))    //z轴最活跃
        {
                if((old_fixed[2]>=dc[2])&&(new_fixed[2]<dc[2])&&(bad_flag[2]==0))
                {
                        STEPS=STEPS+1;
                }
        }
}
//键盘扫描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temp=0;
        if(K1==0)      //功能选择功能
        {
            delay_ms(50);
                speak=0;
                delay_ms(10);
                speak=1;
                number++;
                if(number>8)  number=0;
                if(number!=1)
                {
                    START_FLAG=0;
                    Write_Char_5110_rc(2,78,'N');
                }
                if(number==0)   Write_Char_5110_rc(1,78,' ');
                else if(number==1)   Write_Char_5110_rc(1,78,'J');
                else if(number==2)   Write_Char_5110_rc(1,78,'S');
                else if(number==3)   Write_Char_5110_rc(1,78,'M');
                else if(number==4)   Write_Char_5110_rc(1,78,'H');
                else if(number==5)   Write_Char_5110_rc(1,78,'W');
                else if(number==6)   Write_Char_5110_rc(1,78,'D');
                else if(number==7)   Write_Char_5110_rc(1,78,'Y');
                else if(number==8)   Write_Char_5110_rc(1,78,'N');
                while(K1==0);
        }
        if(K2==0)           //确定、调节按键
        {
            delay_ms(50);
                switch(number)
                {
                    case 1:                              //计步器
                                  if(START_FLAG==1)
                                  {
                                      START_FLAG=0;
                                          speak=0;
                                          delay_ms(10);
                                          speak=1;
                                          Write_Char_5110_rc(2,78,'N');
                                          dist=STEPS*0.5;            //路程
                                          speed=dist/time;           //速度
                                          kalul=1.25*speed*3.6;      //卡路里

                                          Write_variable_5110(3,12,dist);
                              Write_variable_5110_dian(4,12,speed*100);
                              Write_variable_5110_dian(5,12,kalul*100);

                                          STEPS=0;
                                          time=0;
                                  }
                                  else
                                  {
                                      START_FLAG=1;
                                          speak=0;
                                          delay_ms(10);
                                          speak=1;
                                          Write_Char_5110_rc(2,78,'Y');
                                          Write_variable_5110(3,12,0);
                              Write_variable_5110_dian(4,12,0);
                              Write_variable_5110_dian(5,12,0);
                                  }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秒数加1
                                  if(temp>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temp);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分数加1
                                  if(temp>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temp);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if(temp>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temp);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if(temp>7)
                                  temp=1;
                                  DS1302_SetTime(DS1302_WEEK,temp);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日数加1
                                  if(temp>31)
                                  temp=1;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temp);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月数加1
                                  if(temp>12)
                                  temp=1;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temp);
                                  break;
                        case 8: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zh(temp);
                                  temp=temp+1;                   //年数加1
                                  if(temp>15)
                                  temp=0;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temp);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K2==0);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     //单片机初始化
    Init_5110();       //液晶初始化
    Clear_5110();      //液晶清屏

        Init_ADXL345();    //加速度模块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first_picture();   //液晶界面初显示

    while(1)
    {
        //日期显示开始
        get_clock();
            show_time();
            //日期显示结束
                //键盘扫描
                key_scan();
                //计步器工作
                if(ADXL345_FLAG==1 && START_FLAG==1)
            {
                    ADXL345_FLAG=0;
                        step_counter();
                        Write_variable_5110(2,12,STEPS);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约0.02s 进一次中断
{
    static uchar cnt=0,cnt1=0;
    TL0=0X96;
        TH0=0Xc3;
        cnt++;
        cnt1++;
        if(cnt>=10)
        {
            ADXL345_FLAG=1;
                cnt=0;
        }
        if(START_FLAG==1)
        {
            if(cnt1>=50)
                {
                    cnt1=0;
                        time++;
                }
        }
}

网友A(2021-04-22):
如何解释实现Pedometer的基本算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