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画板的细节介绍

楼主(2018-08-16):
给大家分享一个AD10的画板细节(1).画元件封装时记得设置参考点,可以理解为原点(一个元件“原点”也只有一个,一张图纸“原点”也只有一个,这样通过原点之间的位置就可以对PCB中的元件定位),具体操作是: Edit  —>  Set Reference  —>  pin 1  (通常都是设置pin1为参考点的)

(2).给画好的具体的一个元件的原理图命名操作,在该原理图库的编辑界面:菜单栏上的   工具(tools)-->  重命名  --> 下面的就你懂得
(3).通常情况一般信号线的宽度为30mil,VCC和GND为50mil,手动布线时可以设置自动识别线路的原则:设计(design)----> 规则(rules)----> Routing ---->  width 右击新规则--with下面出现新的子菜单,添加完新规则之后记得修改优先原则,VCC和GND优先于所有
(4).常用快捷键:
  转角线的切换:shift键+空格键    测量距离:Ctrl+M    在原理图里同快速查找元器件:CTRL+F     保存当前的文档:Ctrl + S
((5).批量修改属性:就拿修改字体来说,点击一下字体,右键,查找相似的对象(Find SIMilar object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  Text Hight  和  Text Wideth  中输入你要查找的字体的高度和宽度的参数(默认是60mil、10mil),注意设置你要寻找的每一个参数的情况,比如有 any   same   different,这一点很重要喔
(6).若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元件的原理图和封装库大概可以这样做:打开AD,关闭当前的工程,文件(Files),新建,库,原理图库 / PCB元件封装库,如果此时左边或其他地方没有弹出 PCB Library 或者是 SCH Library 的窗口到右下角的地方勾上,弹出后,在那个窗口上右键鼠标,新建空白元件即可

(7).下次画 PCB 时把自己之前制作的元件封装库拷贝到工程的文件夹下,然后右击给工程添加现有的文件,之后即可在库里看到出现了新的元件原理图,画完原理图也可以添加封装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点开:库,在已安装的条目右下角点击安装,然后到你自己画的PCB元件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目录下把他们安装上,这样的话以后你创建其他的PCB工程时就不用再去添加了,直接在库窗口里面可以看到,也就是可以直接拿来用

(8).有一种情况是,想要在生成的PCB上添加几个焊盘,可是又回到自己画的电路原理图上去添加就很麻烦啦。还好,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在PCB上添加。在你想要的位置添加含盘后,双击它,弹出焊盘参数的窗口,看到左下角的“属性”一栏的“网络”,选上你要连接上的网络就可以了,简单吧^_^
(9).还有这个很重要:设计PCB板的尺寸大小和形状。在Design----Board Shape----里面有几个选项。Redifine Board Shape,可以重新定义PCB板的形状和尺寸,其他几个没有用过,这里就不说了。设计形状尺寸我一般是先把PCB布好线之后先用Place里面的Line和其他线型画好我要的形状,再去Redifine Board Shape,这样定义就可以直接进入主题而且好操作很多。

(10).过孔的使用,在你布比较复杂的线路时经常遇到要使用过孔。具体操作是同时按住Shift和Ctrl键,滚动鼠标的滚轮,这时候你的眼睛应该看屏幕下边显示层的条目,注意颜色的变化。这个可以切换到你想要通向的层,就是这样子。

(11).添加泪滴,Tools---Teardrops,弹出窗口之后很简单,你懂得

(12).覆铜是吧,点一下鼠标就OK了,在Place里面点击Polygon Pour,快捷键是P+G,填充模式我这里就不解释了,你可以都去试一下效果,总共才三种,其他的你一看就知道要选那些啦,有一个要选上的是“去除死铜”
关于如何修改覆铜与普通走线间距的问题这样来解决:
Design-->Rules-->Electrical-->Clearance-->右键(添加新规则)-->选中这个新规则(并修改名称,可省略)-->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一栏中选择:高级的(Advanced)-->在:全部询问(full query)中写入:InPolygon-->在最小间距中输入预定间距值-->修改优先规则:properties中将该规则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确定之后就可以了。

(13).之前以为绘制总线是一件非常高端的事情,学习了解之后发现还行,pcb中总线的作用主要是简化原理图的连线操作不过仅仅是从视觉的角度上说实际上它是不存在任何电气连接的功能的,要完成电气连接还是得通过放置网络标号N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