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51单片机中AD数模转换中数据输出问题

楼主(2018-08-16):
问题如下: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94);  //   AIN0 电位器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其中Read_AD_Data(0x94);

这里面if(i==50)是怎么来的?i 又没有赋初值

程序如下:
/**************************************************************************************
*                电位器AD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后4位显示电位器检测的AD值,范围是0-4095,一般达不到最大,这个受
   你供电电压的影响.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94);  //   AIN0 电位器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其中Read_AD_Data(0x94)是XPT2046输入的数

网友A:
static u8 i; 默认初值=0。
datapros()每次被调用后 i+1,调用50次获取一次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u8 i; 默认初值=0。
datapros()每次被调用后 i+1,调用50次获取一次AD值。

好的,谢谢,懂了,之前没转过来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每调用datapros()50次获取一个AD值,是为了让它隔一段时间读取,其实把if 语句去掉也并不影响程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