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01无线通信模块下的无线鼠标设计 含STM32源码与原理图

楼主(2018-08-16):
基于STM32F103C8T6下的无线鼠标,请参考使用

发射电路:

接受电路: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I2C.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24l01.h"

//计算x1,x2的绝对值
u32 usb_abs(u32 x1,u32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设置USB 连接/断线
//enable:0,断开
//       1,允许连接
void usb_port_set(u8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if(enable)_SetCNTR(_GetCNTR()&(~(1<<1)));//退出断电模式
        else
        {
                _SetCNTR(_GetCNTR()|(1<<1));  // 断电模式
                GPIOA->CRH&=0XFFF00FFF;
                GPIOA->CRH|=0X00033000;
                PAout(12)=0;
        }
}

int main(void)
{
        //        short temp1[3];//加速度计
        //        short temp2[3];
        //        short temp3;  //温度
         u8 tmp_buf[5];         //发射寄存器
                u8 key;
                short X,Y,X1,Y1;                 //发送到电脑端的坐标值

                u8 keysta;                //[0]:0,左键松开;1,左键按下;
                                                //[1]:0,右键松开;1,右键按下
                                                //[2]:0,中键松开;1,中键按下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串口初始化完毕\r\n");
//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                 printf("按键初始化完毕\r\n");
                I2C_Init();
                printf("IIC初始化完毕\r\n");
                delay_ms(100);
                MPU6050_Init();
                printf("MPU6050初始化完毕\r\n");
                delay_ms(100);
                NRF24L01_Init();
                printf("24l01初始化完毕\r\n");
                while(NRF24L01_Check())        //检查NRF24L01是否在位.
                {
                                printf("未检测到24l01\r\n");
                                delay_ms(200);
                }
                printf("检测到24l01---OK\r\n");
                NRF24L01_RX_Mode();
                printf("设置24l01为接收模式成功!\r\n");

                usb_port_set(0);         //USB先断开
                delay_ms(300);
                        usb_port_set(1);        //USB再次连接
                //USB配置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printf("USB都初始化完毕了,骚年,开始接收吧!!!\r\n");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
                        X=(s16)((tmp_buf[1]<<8)|tmp_buf[2]);
                        Y=(s16)((tmp_buf[3]<<8)|tmp_buf[4]);
                        printf(" %8d%8d\r\n",X,Y);
                        Joystick_Send(tmp_buf[0],X,Y,0);
                }

//                X1=(s16)((tmp_buf[1]<<8)|tmp_buf[2]);
//                Y1=(s16)((tmp_buf[3]<<8)|tmp_buf[4]);
//printf("%8d%8d%4X\r\n",tmp_buf[1],tmp_buf[2],NRF24L01_TxPacket(tmp_buf));  //NRF24l01发射函数
//        Joystick_Send(keysta,X/15,Y/15,0);//鼠标函数,按键,X轴坐标,Y轴坐标

        }
}

网友A(2018-10-05):
新手,想下载学习,可惜没有黑币。

网友B(2019-02-28):
大佬,请问有发射端的代码吗

网友C(2019-05-19):
请问有发射端的代码吗

网友D(2020-05-19):
多谢了 讲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E(2020-12-07):
非常谢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