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需要汉化么大佬?汉化完容易卸载么?

楼主(2018-08-16):
如题,我想用当51开发板来用可以么?

网友A:
挺容易的

网友B:
没必要汉化,可以从网上找快捷键,但是当51来用还是有区别的,仿真成功不一定代表一定实物一定能行

网友C:
需要花不少时间去做的

网友D:
网上很多资源的,汉化之后可以卸载的,汉化后好用点。

网友E:
protues可以进行仿真,如果适用英文版的话可以不用汉化。如果想用中文版也可以进行汉化。卸载跟汉化与否没什么必然联系吧。

Proteus Pro 7.8 SP2汉化包.zip

网友F:
不用吧,都是一些常用的英文,用几次基本就记住了

网友G:
可以不用汉化   汉化只不过是菜单变成中文的汉字了

网友H:
我觉得可以不用汉化、、里面有51芯片  可以当开发板用、但是某些功能模块没有

网友H:
我觉得不需要汉化、 里面有51芯片的仿真 功能模块不能用来仿真

网友I:
专业软件尽量不要汉化,汉化后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容易有坑。譬如AD。

网友J:
建议最好不要汉化,因为遇到问题在网上搜解决办法都是英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tues可以进行仿真,如果适用英文版的话可以不用汉化。如果想用中文版也可以进行汉化。卸载跟汉化与否没 ...

我的意思是只卸载汉化容易么,因为被protel99se的汉化搞怕了。。。。

网友K:
不需要,汉化不好

网友L:
这种软件最好还是不要汉化,毛病多的很

网友M:
protues就是写简单程序的时候,调一下使用,到具体产品,还是投板必须要做的,

网友N:
这软件不需要汉化 仿真实现的功能还是比较少

网友O:
看自己需求喽

网友P:
没必要汉化,若连简单的几个英文术语都搞不定,那就没必要学protues了,改学CEO赚大钱。

网友Q:
汉化版用的不舒服,,

网友R:
很容易卸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