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141|回6|收藏
楼主 ID:385030 只看他

楼主(2018-08-16):
型号1838

+5v串了一个330的电阻
加了一个10uf电解电容
输出端 与 +5v 接了一个10K电阻

过一会就能接收到信号,新手求助

沙发 ID:62223 只看他

网友:
懂描述来看电路可以,正常这个接收头接收到38K频率的波形才会输出低脉冲,可以用示波器挂上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干扰信号影响。
板凳 ID:388127 只看他

网友A:
使用带屏蔽金属外壳的抗干扰比较好。荧光灯与白炽灯不要正对接收头,会影响接收灵敏度,辐射出的红外线会产生杂波。加深色滤镜,并提高发射功率。
地板 ID:388183 只看他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困哪的
5# ID:386381 只看他

网友:
可靠接力加滤光片
6# ID:385030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使用带屏蔽金属外壳的抗干扰比较好。荧光灯与白炽灯不要正对接收头,会影响接收灵敏度,辐射出的红外线会产 ...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晚上回家,,把灯打开,单片就停止工作了,需要按一点遥控器上的任意键子,才正常,
7# ID:385030 只看他

网友:
谢谢各位!~我大概明白了!~需要一个深色的东西过滤一下!~就象电视机的遥控器那样!~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