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监测电压进行断电检测的时候,悬浮时乱跳 怎么办

楼主(2018-08-16):
adc监测电压监测断电的时候,检测电压悬浮时乱跳

如何接地阿,可是这时候已经断电了不能接地了怎么办

楼主:
补充一下是开路哈,断电也算开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阻值电阻接ADC的工作地,不是大地或零线,注意电阻功率和耐压问题。

目前遇到的是电源被拔掉的情况,变压器5v被拔掉
这样如何处理阿 接到哪里能拉低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阻值电阻接ADC的工作地,不是大地或零线,注意电阻功率和耐压问题。

用的是单片机自带的ADC 请问接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输入端要加装钳位二极管,变压器5V输出通过2个电阻分压接到AD输入端。

你好,请帮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
1 想用单片机自身的ad做一次断电记录时间,要电源电压降到3v开始记录
2 中途发现因为ad的如果不用下拉电阻接电源负极,这个信号就是1-3v乱跳
3我在想是不是电源正负极断开了的那瞬间,用下拉电阻一样会使得电源处于漂浮状态而无法采样
4是不是ad用下拉电阻接到GND就可以获得稳定的电压值,而不是跳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