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程序,51单片机模拟PWM输出

楼主:
前段时间写了一个使用51单片机对SG90玩具舵机的连续旋转控制程序。今天突发奇想,将该程序稍作调整,改为呼吸灯控制程序,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程序再做改动,使其更加完善。
呼吸灯的PWM输出引脚为51单片机的P0.0引脚,接发光二极管正极。

// 呼吸灯程序,51单片机模拟PWM输出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i,j;
sbit pwm=P0^0 ;                  //信号输出引脚P00
void pwm100us(uint);  //20ms周期pwm模型函数,函数变量是0.1ms高电平的整数倍
void delay100ms();
////////////////////////////////////////////////
void main()
{
   EA=1;                             //打开总中断
   TMOD=0x10;                     //定时器工作方式寄存器初始化TMOD=0001 0000B(T1为16位计时模式)
   while(1)
      {
             i=0;
                 j=199;
                 for(i=0;i<199;i++)          //占空比从100%递减至0
                    {
                            pwm100us(i);
                        }
                 pwm=1;
                 delay100ms();
                 for(j=199;j>0;j--)          //占空比从100%递减至0
                    {
                            pwm100us(j);
                        }
                 pwm=0;
                 delay100ms();
          }
}
//////////////////////////////////////////////
void pwm100us(uint x)
{ uint y;
  pwm=1;                          //输出信号高电平
  while(count<x)           //下面是单次100us的计时,利用循环函数产生100*x us的高电平
  {
      TF1=0;                   //初始化定时器1溢出标记位
          TH1=0xff;                   //初始化定时器1高位寄存器
      TL1=0xa4;                   //初始化定时器1低位寄存器
      TR1=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while(TF1==0);        //等待定时器1溢出
      count++;
  }
  count=0;
  y=(200-x);                  //给出y与x的关系
  pwm=0;                          //输出信号低电平
  while(count<y)
  {
      TF1=0;
          TH1=0xff;
      TL1=0xa4;
      TR1=1;
      while(TF1==0);
      count++;
  }
  count=0;
}
/////////////////////////////////////////////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21;b>0;b--)
        for(a=207;a>0;a--);
}

网友A(2019-09-09):
能发一下仿真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