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AP仿真器下载程序的详解

楼主(2018-08-17):
打开CoFlash 这个软件,升级程序

1.1 仿真器简介
本书配套的仿真器为 Fire-Debugger,遵循 ARM 公司的 CMSIS-DAP 标准,支持所有基于 Cortex 内核的单片机,常见的 M3、M4 和 M7 都可以完美支持。Fire-Debugger 支持下载和在线仿真程序,支持 XP/WIN7/WIN8/WIN10 这四个操作系统,免驱,不需要安装驱动即可使用,支持 KEIL 和 IAR 直接下载,非常方便。

1.2 硬件连接
把仿真器用 USB 线连接电脑,如果仿真器的灯亮则表示正常,可以使用。然后把仿真器的另外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给开发板上电,然后就可以通过软件 KEIL 或者 IAR 给开发板下载程序。

1.3 仿真器配置(KEIL)
在仿真器连接好电脑和开发板且开发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打开编译软件 KEIL,在魔术棒选项卡里面选择仿真器的型号,具体过程看图示:

1.4 选择目标板
选择目标板,具体选择多大的 FLASH 要根据板子上的芯片型号决定。秉火 STM32 开发板的配置是:F1 选 512K,F4 选 1M。这里面有个小技巧就是把 Reset and Run 也勾选上,这样程序下载完之后就会自动运行,否则需要手动复位。擦除的 FLASH 大小选择 Sectors即可,不要选择 Full Chip,不然下载会比较慢。

1.5 下载程序
如果前面步骤都成功了,接下来就可以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下载程序不需要其他额外的软件,直接点击 KEIL 中的 LOAD 按钮即可。

程序下载后,Build Output 选项卡如果打印出 Application running…则表示程序下载成功。如果没有出现实验现象,按复位键试试。

1.6 使用 IAR 下载程序
使用 IAR 开发环境给芯片下载程序时,配置与 KEIL 的类似。
1. 右键工程,打开工程选项 Options…配置,见图 1-8。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