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nformation on how your program can cause an assertion failure ,see the V...

楼主(2018-08-17):
第一个LED程序碰到的问题
for information on how your program can cause an assertion failure ,see the Visual C++ documentati 写第一个LED程序就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最好把源程序发出来,大家好判断。

网友B:
这种问题百度一下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C:
可以把你的代码贴来看看么

网友D:
对,得先看看代码,才能分析出原因。

楼主:
我把代码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源程序发出来,大家好判断。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void main()
{
        while (1)
        {
                led=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你的代码贴来看看么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void main()
{
        while (1)
        {
                led=0;
        }
}

网友E:
不贴代码,怎么知道哪里问题了呢

网友F:
象是编译软件或编译环境的问题

网友G:
看程序没有什么,应该是没有导入或者找不到52文件所致,对io口没有办法定义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象是编译软件或编译环境的问题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你用什么编译软件或编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用什么编译软件或编译环境

我用的keil4

网友H:
重试调试应用程序 keil4
应该是你文件太大,或者内存太大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试调试应用程序 keil4
应该是你文件太大,或者内存太大的原因造成的,

我重新编译了多次 都不管用

网友I:
什么单片机,什么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