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5
收藏

楼主:
ID:387130
只看他

网友(2018-08-17):
中断函数为什么不用声明就直接使用了,是不是和void main() 一个地位了
ID:98526
只看他

网友:
因为中断向量表里面已经声明了
ID:279667
只看他

网友:
如果是STM32,那么中断函数的名称在启动文件中已经做了定义,在使用时,复制相应的中断函数名称,设置NVIC级别,然后实现中断内的操作就行了,中断发生的时候NVIC会自动把CPU拉到中断中去执行任务。
ID:387272
只看他

网友:
void init(); 是函数声明,和面的init();是调用该函数。
5
#
ID:385318
只看他

网友:
中断函数的名称在启动文件中已经做了定义
6
#
ID:387733
只看他

网友:
函数声明也不是必须的,如果被调用的函数在前,调用的函数在后,编译时系统编译被调用函数时已有记录,后面调用时可以定位。反过来调用的函数在前,系统编译时不知道该函数,无法定位,所以必须在前面声明。中断函数除了中断向量外,不会被调用,系统只需根据函数后面的中断向量号,最后把定位填入该中断的中断向量表就可以了。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