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DMA方式,为什么我串口输出的值要么是0.86V,要么就是0V,调节电位器没反应!

楼主:
/***********adc.c***********/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Tick.h"
volatile u16 ADC_ConvertedValue;
void AD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ADC_InitStruct.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1;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main.c*****************/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int main(void)
{
        u8 i=0;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ADC1_Init();
        while(1)
        {
                i++;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printf("êä3öADÖμ£o%d\r\n", ADC_ConvertedValue);
                                printf("êä3öμçÑ1%.2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网友A(2018-08-17):
这和硬件软件都有关系,把有关资料都发出来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