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Android平板之间的通信的Android端接收代码,亲测有效

楼主:
这是我做过的一个stm32与Android平板之间的通信部分Android端接收代码,主要是usbhost,适用大部分类型的stm32的连接。亲测有效,可以试试。

网友A(2018-10-08):
请问STM32那边的USB的代码有吗,STM32的USBD采用什么协议。

网友A:
请问有STM32那边的USB通信代码吗,STM32的USBD采用什么协议。

网友B:
什么接口呢?

网友C(2019-01-24):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stm32F0配置为usb虚拟串口与安卓端通信,安卓端发信息的时候一次发一个字节,发两次后就发不过去了是什么情况?用pc端的串口助手调试的时候,应该是pc发一个字节到单片机,单片机就会返回一个字节的。

网友D(2019-12-24):
感谢楼主,下完后看看

网友E(2020-08-22):
我想问一下,STM32可以作为主机吗,一边给平板充电一边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