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遥控插座单片机解码程序与PCB文件资料

楼主:
433遥控插座。STC15单片机,PCB文件使用PADS打开。程序用keil打开。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F                  =        P0^5;           //信号输入
//sbit LED                =        P3^4;           //学习指示灯
//sbit set                 =        P1^4;          //学习按键
//sbit D0                        =        P4^2;          //解码输出
//sbit D1                        =        P3^7;
//sbit D2                        =        P4^1;

sbit RF                  =        P3^0;           //信号输入
sbit LED                =        P3^2;           //学习指示灯
sbit set                 =        P3^3;          //学习按键
sbit D0                        =        P3^4;          //解码输出

int KB;
int kk;///定时器初始值
int nn;        ///定时器溢出寄存器
bi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bit rf_ok;               //收到有效数据
bit study;         //学习标志
bit jmnx;  //编码类型 0是2262,1是1527
uchar da1527[2][3];  //解码过程中临时数组
uchar key_d;  //遥控器按键码
uchar short_k;     //窄脉冲宽度

uchar idata key_number[60];                //遥控器编码数组,存放60个遥控器

void delay_1ms(uint x)    //1毫秒延时
{
        uchar b,c;
        for(x;x>0;x--)
                {
                        for(b=3;b>0;b--)
                                {
                                        for(c=150;c>0;c--);
                                }
                }
}

void delay(uint ms)//
{
  while(ms--)
    {
         ms++;
         ms++;
         ms--;
         ms--;
    }
}

//====================================================
/////////片内EEPROM读写驱动程序///////////////////////////
//====================================================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read_add(uint addr)         //读EEPROM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int addr,uchar ch)         //直接写EEPROM
{
    IAP_CONTR = 0x84;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

//============================接收解码部分========================================//

void RF_decode()
{
          uchar ii=0,j=0,k=0,rep=0;
            uint head_k=0;           //短脉冲宽度
          uchar s;
//-------------------------------数据接收-----------------------------------------
      short_k=0;
          while(RF && short_k<255)         //检测头信号前一个高脉冲的宽度
                   {
                         delay(1);
                        short_k++;
                 }
          while(!RF)
                   {
                         delay(1);
                        head_k++;
                 } //检测头脉冲的宽度
      if(((short_k*24)<head_k) && (head_k<(short_k*38)))   //引导码宽度是窄脉冲的32倍 24/38
         {
            for(rep=0;rep<2;rep++)
               {
                             for(ii=0;ii<3;ii++)//3字节
                             {
                                   for(k=0;k<8;k++)//每个字节8位
                                      {
                                                    j=0;
                                                        while(RF && j<245)
                                                                {
                                                                        delay(1);
                                                                        j++;
                                                                }//
                                               if(j>(short_k-short_k/2-short_k/3)&&j<(short_k*2))
                                                                {
                                                                        da1527[rep][ii]&=~(1<<((7-k)));
                                                                }
                                                        else if(j>(short_k*2)&&j<(short_k*5))da1527[rep][ii]|=(1<<(7-k));
                                                else {return;}          //乱码退出
                                               j=0;
                                                        while(!RF && j<150){delay(2);j++;}      //跳过低电平
                                                 }
                                 }//for(ii=0;ii<12;ii++)
                   j=0;while(RF && (j<200)){delay(1);j++;}            //跳个最后一个高脉冲
                               head_k=0;while(!RF) {delay(1);head_k++;} //检测下一个前导信号的寬度
                               if((head_k<(short_k*26)) || (head_k>(short_k*38)))  {return;} //引导码宽度是窄脉冲的32倍  //乱码退出
                           }
            //+++++++++++++++++++++++++2262与1527数据分离处理++++++++++++++++++++++++++++++++++++++++
                         if((da1527[0][0]==da1527[1][0]) && (da1527[0][1]==da1527[1][1]) && (da1527[0][2]==da1527[1][2]))        //两次接收到的数据相同
                      {
                     uchar u,i,x;
                                         rf_ok=1;
                                         for(i=0;i<3;i++)  //判定2262与1527
                        {
                           for(u=0;u<4;u++) {if(((da1527[0][i]>>(u*2)) & 3)==2) {i=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i==80) break;
                        }
                     if(i==80)  //1527
                        {
                          key_d=da1527[1][2] & 0x0f;         //分出1527的按键值
                          da1527[0][2]=da1527[1][2]>>4; //分出1527的后4位地址
                                                  jmnx=1;         //为0是2262,1是1527
                        }
                       else      //2262
                         {
                          key_d=0;
                          for(i=0;i<4;i++){if(((da1527[0][2]>>(i*2))&3)==3) key_d|=1<<i;}   //计算出2262的按键数据
                          da1527[0][2]=00; //2262无后4位地址,全为0
                                                  jmnx=0;         //为0是2262,1是1527
                         }

                                          if (!study)                //非学习状态
                                                  {
                                                        rf_ok=0;
                                                        for(x=0;x<60;x++)
                                                                   {
                                                                        if((da1527[0][0]==key_number[x*3+1])&&(da1527[0][1]==key_number[x*3+2])
                                                                                                   &&(da1527[0][2]==key_number[x*3+3]))//判断是否已学习过的编码
                                                                                {
                                                        //  D0=key_d&0x08;                //取得按键码
                                                                                //        D0=key_d&0x04;
                                                                                //        D0=key_d&0x02;
                                                                                //        D0=key_d&0x01;
                                                                                        if(key_d==0x04)
                                                                                        {
                                                                                        D0=0;
                                                                                        LED=0;
                                                                                                } else if(key_d==0x08)

                             {
                                                                                                   D0=1;
                                                                                                   LED=1;
                                                                                                   }

                                                                                        decode_ok=1;
                                                                                        //VT=0;
                                                                                        s=100;
                                                                                        break;
                                                                                }

                                                                }

                                                }

                 }

         }
        if(decode_ok)   //解码有效信号,类似2272 PT脚
                  {
                        s--;
                        if(!s)
                                {
                                        decode_ok=0;
                                        //VT=1;
                                }
                  }

}

void key_buffer()                  //把遥控器码从 EEPROM 复制到DATA
{
        uchar n;

        for(n=0;n<60;n++)
                {
                   key_number[n]=read_add(0x0000+n);
                }
}

void KEY_study()        //遥控器学习
{
        uchar num_rf;
        uint d_num;
        if(study)
                {
                           rf_ok=0;
                        d_num=0;

                        while(!rf_ok)
                                {
                                        RF_decode();
                                        d_num++;
                                        if(d_num>50000) break;
                                }
                        d_num=0;
                        if(rf_ok==1)
                                {

                                        num_rf=key_number[0];                   //取已学习的遥控器数量
                                        if(num_rf>60){num_rf=0;}        //如果遥控器数量超过10个,覆盖最先学习的
                                        key_number[num_rf*3+1]=da1527[0][0];
                                        key_number[num_rf*3+2]=da1527[0][1];
                                        key_number[num_rf*3+3]=da1527[0][2];
                                        key_number[0]=num_rf+1;

                                        Sector_Erase(0x0000);
                                        for(num_rf=0;num_rf<60;num_rf++)
                                                {
                                                        write_add(0x0000+num_rf,key_number[num_rf]);

                                                }
                                        rf_ok=0;
                                        LED=1;                   //学习成功
         EA=0;     //允许总中断
        TR0=0;    //启动定时器0
                                  }
                                else
                                        {
                                                rf_ok=0;

                                                for(num_rf=0;num_rf<8;num_rf++)                   //操作超时
                                                        {
                                                                LED=!LED;
                                                                delay_1ms(100);
                                                        }
                                                 LED=0;

                                        }
                        d_num=0;
                        study=0;
                }
}

void system_res()  //系统清零
{

          Sector_Erase(0x0000);
        write_add(0x0000,0x00);
        Sector_Erase(0x0200);
        write_add(0x0200,0x00);
        Sector_Erase(0x0400);
        key_buffer();

        delay_1ms(2000);
    IAP_CONTR=0x20;

}

void set_scan()          //判断学习键状态
{
  uchar h=0;

                                while(!set)
                                {

                if(h>5 && h< 60)
                        {
                                study=0;
                        LED=!LED;
                                D0=!D0;
                                h=0;

                                while(!set)
                                        {
                                          delay_1ms(300);
                                          h++;
                                                if(h >60 && h<100)

                                        {
                                        kk=20;

                           EA=1;     //允许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if(set==1)
                                                {
                                                        study=1;
                                                }
                                        }

                        //        KEY_study();

                                                if(h > 150)
                                                {

                                                kk=90;
                                                        delay_1ms(20000);
                                                study=0;
                                                        h=0;
                                                        system_res();
                                                        LED=0;
                                                        D0=0;
                                                //        delay_1ms(2000);
                                                        while(!set);
                                                }

                                        }
                                }

                 delay_1ms(100);
                  h++;
         }

  if(study)
                {
                        KEY_study();
                }
}

void system_start()   //上电初始化
{
        TMOD &= 0xF0;   //定时器0运行在模式0 ,13位计数器
                // GATE0=0; C/T0#=0; M1=0; M0=0;
TH0 = 0x00;     //设置初值0x00,所以计数值为8192,若是时钟频率为12MHz
TL0 = 0x00;     //则8192μs中断一次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AUXR=0x95;

        P3M0=0x14;

……………………

网友A(2018-08-18):
谢谢,很好的程序,找了好久

网友B:
谢谢,资料不错,下来学习看看!

网友C:
  我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C:
没有原理图,PCB资料也没有BOM 单,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原理图,PCB资料也没有BOM 单,怎么办?

不好意思。漏掉了。这两天在外面出差。回去给大家补上。

网友E(2018-10-04):
楼主老师,您好,您这个用2262遥控器控制需要A键开,有办法改成C键开吗?谢谢

网友E:
各位师傅,楼主师傅上的是互锁功能,如何改成自锁功能,就是下面这段互锁功能 就是ABCD互相切换的,如何改成自锁,按遥控器A,A对应继电器吸合,松开遥控器按钮A,再次按一下遥控按钮A,A对应继电器断开,谢谢。
                                          if (!study)                //非学习状态
                                                  {
                                                        rf_ok=0;
                                                        for(x=0;x<60;x++)
                                                                   {
                                                                        if((da1527[0][0]==key_number[x*3+1])&&(da1527[0][1]==key_number[x*3+2])
                                                                                                    &&(da1527[0][2]==key_number[x*3+3]))//判断是否已学习过的编码
                                                                                {
                                                                    D3=key_d&0x08;                //取得按键码
                                                                                    D2=key_d&0x04;
                                                                                        D1=key_d&0x02;
                                                                                        D0=key_d&0x01;
                                                                                        decode_ok=1;
                                                                                        //VT=0;
                                                                                        s=100;
                                                                                        break;
                                                                                }

                                                                }

                                                }

                 }

         }
        if(decode_ok)   //解码有效信号,类似2272 PT脚
                  {
                        s--;
                        if(!s)
                                {
                                        decode_ok=0;
                                        //VT=1;
                                }
                  }

}

网友E:
非常感谢!这个我懂了。

网友E:
各位师傅,楼主师傅的互锁功能,我改成自锁程序有问题,遥控器ABCD 按每个按钮都出现对应的按键码Key-d(相当于波形,短时间里有许多相同的波形),D3 D2 D1 D0 是四个继电器,按住或者按一下遥控器按钮A,D3一直吸合,松开遥控器按钮A,再次按遥控器按钮A,D3断开;同理其它BCD也一样。我现在这样写程序出现按住遥控器按钮A, D3继电器不停的吸合 断开。看看哪位师傅帮我修改一下程序,谢谢。

if(key_d == 0x08){D3=~D3;} //当按键码是0x08的时候,D3继电器取反,问题出现在短时间里有许多个0x08 出现,就出现了不停的吸合 断开。
if(key_d == 0x04){D2=~D2;}
if(key_d == 0x02){D1=~D1;}
if(key_d == 0x01){D0=~D0;}

网友F(2018-11-07):
引用 网友E:
各位师傅,楼主师傅的互锁功能,我改成自锁程序有问题,遥控器ABCD 按每个按钮都出现对应的按键码Key-d(相 ...

加一句等待不等于0x80时再取反.

网友G:
STC15W104有没有IAP功能,这个程序能不能用在STC15W104中?(已经知道了,不能。)

网友G:
ASC文件用PADS 9.5怎么打不开?

网友E:
给位师傅,您好好,这个我改成非锁功能,我想支持复合按钮,就是按住遥控器按钮A,A继电器吸合,不松开手,再按遥控器按钮B,这时AB对应的都吸合,松开哪个按钮,对应的继电器断开,改如何修改程序,非常感谢。{
                                                                                   if(key_d == 0x08){D3=0;}
                                                                                   if(key_d == 0x04){D2=0;}
                                                                                   if(key_d == 0x02){D1=0;}
                                                                                   if(key_d == 0x01){D0=0;}
                                                                                        decode_ok=1;
                                                                                        VT=0;
                                                                                        s=30;
                                                                                        break;
                                                                                }

                                                                }

                                                }

                 }

         }
        if(decode_ok)   //解码有效信号,类似2272 PT脚
                  {
                        s--;
                        if(!s)
                                {
                                        decode_ok=0;
                                        D0=1;D1=1;D2=1;D3=1;
                                        VT=1;
                                }
                  }

网友G:
注意:如果长按学习按键,不是仅仅清除记忆,而是自毁了。

网友G:
写入IRC15W207S中不能用,改频率也不行。

网友G:
终于改好了,用IRC15W207S最多可以控制三路。

网友H(2018-12-10):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I(2019-01-11):
下载下来慢慢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9-10-01):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师,您好,您这个用2262遥控器控制需要A键开,有办法改成C键开吗?谢谢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看51hei的账号。你只需要把键值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SC文件用PADS 9.5怎么打不开?

PADS直接导入as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我电脑只有AD的,没有装PADS,能发一份PDF的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K(2020-03-02):
多谢分享,正好学习下。。。。。 ...

网友L:
学习的路上,有你的分享真好。非常感谢,试着改成315M的

网友M(2020-04-03):
谢谢,资料不错,下来学习看看

网友N:
这个程序值得参考

网友G(2021-04-27):
谁给解释下:这个程序中表明共学习了三组数据,而同一个遥控器的A键和B键应该分别对应着不完全相同的三组数据,但是,如果不分离键值而按直接比对三组数据是否完全相同来执行操作怎么不行(一时迷糊,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已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谁给解释下:这个程序中表明共学习了三组数据,而同一个遥控器的A键和B键应该分别对应着不完全相同的三组数 ...

怎样把它改成同一个遥控器的四个按键,需要单独学习?(其实更简单,已解决)

网友O(2021-06-23):
看了很多,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希望这个可以

网友P:
可以用STC8F1K08S的单片机吗?程序要修改那里的位置?

网友Q(2021-12-06):
正在学习中,看评论感觉这个很好!下载来学习下!多谢楼主!

网友R(2022-10-28):
神奇的51黑 这两天正好在研发433的项目 ,太实用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学习的路上,有你的分享真好。非常感谢,试着改成315M的

你接收硬件是315就是315,

网友T(2023-09-07):
资料很好,学习了

网友U(2024-02-19):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请问支持学习拷贝吗?

网友V(2024-04-24):
我下载的为什么没有程序

网友W:
是不是可以整个显示屏用来分析433M遥控器的数据呢?

网友X(2024-07-19):
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Y(2024-11-06):
看看有没有用,感谢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