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C语言程序,请大师帮助

楼主(2018-08-17):
初学51 想做一个流水灯带拖尾效果的 , 电路做完好 现在就差语言了 请大师帮助写一下 用C语言写,小弟不会汇编 谢谢大家了 用到的IOii口如下:请不要修改它们的顺序,由于电路固定的原因:

sbit A1 = P1^1;
sbit A2 = P1^0;
sbit A3 = P3^7;
sbit A4 = P3^6;
sbit A5 = P3^3;
sbit A6 = P3^2;
sbit A7 = P3^1;
sbit A8 = P3^0;
sbit A9 = P1^3;

谢谢大家

楼主:
我现在写的没有拖尾效果,一跳一跳的亮 不太好看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0,0,0,0,0,0,0,255,200,150,50,10,0,0,0,0,0,0,0,0,0};
void LED()//软件模拟多个IO口占空比输出
{
unsigned char i,j,k;
for(j=0;j<23;j++)
    for(i=0;i<10;i++)//输出对应占空比的个数,可以控制速度
        for(k=0;k<255;k++)//周期
        {
              if(k<tab[j])A1=0;else  A1=1;//占空比。注意低电平有效
              if(k<tab[1+j])A2=0;else  A2=1;
              if(k<tab[2+j])A3=0;else  A3=1;
              if(k<tab[3+j])A4=0;else  A4=1;
              if(k<tab[4+j])A5=0;else  A5=1;
              if(k<tab[5+j])A6=0;else  A6=1;
              if(k<tab[6+j])A7=0;else  A7=1;
              if(k<tab[7+j])A8=0;else  A8=1;
              if(k<tab[8+j])A9=0;else  A9=1;
        }
}
void main()
{
       while(1)

}

网友A:
非编译器编写,所以重点是搞懂原理,这是软件模拟多路占空比最简单的方式同时也是最简单最好理解的LED流星雨程序,如果IO口不混乱,程序更简单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0,0,0,0,0,0,0,255,200,150,50,10,0,0,0,0,0,0,0,0,0};
void LED()//软件模拟多个IO口占空比输出
{
unsigned char i,j,k;
for(j=0;j<14;j++)
     for(i=0;i<10;i++)//输出对应占空比的个数,可以控制速度
        for(k=0;k<255;k++)//周期
        {
               if(k<tab[j])A1=0;else  A1=1;//占空比。注意低电平有效
              if(k<tab[1+j])A2=0;else  A2=1;
               if(k<tab[2+j])A3=0;else  A3=1;
               if(k<tab[3+j])A4=0;else  A4=1;
               if(k<tab[4+j])A5=0;else  A5=1;
               if(k<tab[5+j])A6=0;else  A6=1;
               if(k<tab[6+j])A7=0;else  A7=1;
               if(k<tab[7+j])A8=0;else  A8=1;
               if(k<tab[8+j])A9=0;else  A9=1;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0,0,0,0,0,0,0,255,200,150,50,10,0,0,0,0,0,0,0,0,0};
void LED()//软 ...

请问大师

unsigned char code tab[]={0,0,0,0,0,0,0,0,0,255,200,150,50,10,0,0,0,0,0,0,0,0,0}; 这里如何理解?如果我的IO口变多了 是不是这里也要修改,我看代码,这里好相是拖尾效果控制 谢谢

网友B:
可以用74ls595串转并电路搞,你这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