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是否能显示中文

楼主(2018-08-17):
最近需要自己做个电阻表,选用的1602液晶屏,不知道能不能显示中文?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1602估计是没有中文汉字的汉字码,所以你要想办法,看怎么能够让1602显示任意的图形,然后把这个图形设置为汉字码就ok了
但是,更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换个内置汉字码的屏。我一般有14432,可串口,4位并口,8位并口,然后可以显示汉字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之前做的数字温度计都能显示中文字符

网友C:
不能的,LCD1602是一种工业字符型液晶,能够同时显示16x02即32个字符。LCD1602液晶显示的原理是利用液晶的物理特性,通过电压对其显示区域进行控制,即可以显示出图形。

网友D:
lcd1602一般不带汉字库,如果需要现实汉字,需要先将汉字“取模”。

网友E:
不能的额,电视机不能换显示屏,

网友F:
比较麻烦,而且显示出来的效果一般

网友F:
比较麻烦,现实的效果也不会好的,还不如直接显示英文

网友G:
1602内置32个5*7的点阵显示单元,一般用来显示英文字母,它不可用显示中午的

网友H:
不能显示中文,只能显示英文和符号还有数字OLED屏可以显示,可以考虑使用这种

网友I:
可以,比较复杂,效果也不好,用软件取模,操作存储器。

网友J:
看型号吧,一般1602是不支持显示汉字的

网友K:
可以但是很难看,两个偏旁拼一起

网友L:
不可以 一般都不用这个

网友M:
可以显示汉字,1602的32个显示字符其实是32个7x5点阵,所以显示汉字的效果不好。我这里有程序,可以私聊我哈

网友N(2018-12-30):
可以!显示单独字一点问题也没有。如图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到时学LCD12864就容易多了!加油咯

网友O:
中英文都可以的噢

网友P:
就算取模,1602显示中文的效果还是有点别扭,建议还是别用啦,用OLED多好……

网友Q:
理论上可以,有字符段和中文的对照表就可以,不然很麻烦

网友R:
正常情况下1602不支持中文汉字显示,但是如果非要显示的话,可能需要借助一些类似“取模”工具了,就像像素点一样,每一个汉字有不同的点,不过这样做费时费力,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网友S: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能的

网友T:
可以的,但是效果不好,建议用那种带字库的12864,真的贼爽,在代码中直接写汉字,就可以直接显示出来。爽的不要不要

网友U:
可以,但是1602显示中文效果太low,最好使用带字库的显屏或使用文字取模软件.

网友V:
不能的,他没有带汉字库。你可以用lcd12864

网友W:
不能 没有汉字显示

网友X:
不可以的吧,1602只能显示中文跟数字还有英文,特殊点可以显示一点简单的日文假名啥的

网友Y:
可以的,在8个自定义字符里面可以写入自己想显示的中文,只能支持简单的比如日,年等

网友Y:
用这个加入到自定义字符区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table1[]={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字符℃
uchar  code table2[]={0x04,0x1F,0x00,0x0A,0x0A,0x0A,0x1B,0x00};//字符六
uchar  code table3[]={0x04,0x1D,0x14,0x15,0x14,0x1D,0x04,0x00};//字符小喇叭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字符一
uchar  code table5[]={0x00,0x0E,0x00,0x00,0x00,0x1F,0x00,0x00};//字符二
uchar  code table6[]={0x0E,0x00,0x00,0x0E,0x00,0x00,0x1F,0x00};//字符三
uchar  code table7[]={0x1F,0x11,0x15,0x15,0x1F,0x11,0x1F,0x00};//字符四
uchar  code table8[]={0x1E,0x08,0x08,0x1E,0x0A,0x0A,0x1F,0x00};//字符五
uchar  code table9[]={0x08,0x1F,0x12,0x0F,0x0A,0x1F,0x02,0x00};//字符年
uchar  code table10[]={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字符月
uchar  code table11[]={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字符日
uchar  code table12[]={0x04,0x1F,0x0A,0x1F,0x04,0x1F,0x15,0x00};//字符新左半部
uchar  code table13[]={0x1F,0x10,0x10,0x1F,0x12,0x12,0x12,0x00};//字符新右半部

网友Z:
可以的,需要字库

网友AA(2020-06-29):
引用 网友N:
可以!显示单独字一点问题也没有。如图。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到时学LCD12864就容易多了!加油咯

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