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灯原理图分析与制作详解

楼主(2018-08-17):
光控灯
制作人:陈浩鹏

名称
规格
数量
三极管
9014
1
三极管
9012
1
电解电容
1uf
1
光敏电阻
---
1
电阻
100K
1
电阻
10k
1
LED
--
1
导线
--
若干

2.光控灯原理分析:

当有光照射到光敏电阻时,其阻值减小(几十 K 左右),Q1 基极电压被拉低而截止,Q2 基极 电压升高 Q2 截止,LED 灭;反之光敏电阻没有光照时,其阻值增大(几 M),Q1 基极电压升高并 使其导通,Q2 基极电压降低,Q2 饱和导通,LED 得电发光。
注意事项:1.尽量按电路图中元件位置,按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顺序插接,这样可以减少误连和 错连,同时也方便调试和检查.从一开始我们就培养良好的习惯。 2.本电路中用到特殊器件----光敏电阻(Rp),用之前可先用万用表测试其在受光时的 电阻和背光时的电阻,因为光敏电阻对光异常敏感,所以使用本机时,要避开日光灯(工 作原理:当有光照射到光敏电阻时,其阻值减小(几十 K 左右),Q1 基极电压被拉低 而截止,Q2 基极电压升高 Q2 截止,LED 灭;反之光敏电阻没有光照时,其阻值增大(几 M),Q1 基极电压升高并使其导通,Q2 基极电压降低,Q2 饱和导通,LED 得电发光。

3.动手实践:
从元件库中找出相应元件,按图插好,接上电源,即可实现白天灭晚上亮之功能。 将本机放置到暗处,LED 即亮,放置到亮处,LED 即灭。晚上试机效果更明显,关掉日 光灯,本机灯亮,打开日光灯,本机灯灭。本机可作为停电备用灯,当然也可以应用 到其它场合。 面包板:即"集成电路实验板",就是一种插件板,此"板"上具有若干小型"插座
(孔)".在进行电路实验时,可以根据电路连接要求,在相应孔内插入电子元器件 的引脚以及导线等,使其与孔内弹性接触簧片接触,由此连接成所需的实验电路。图 1 为 SYB—118 型面包板示意图:

在同一列中的5个插孔是互相连通的,列和列之间以及凹槽上下部分则是不连通的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错电路图了

网友B(2018-09-18):
好像图不对

网友C(2020-08-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发错电路图了

有正确的吗

网友C:
图不对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声控灯演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