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RD2有哪些替换芯片?AT89S51可以吗?

楼主(2018-08-17):
各位大神 ,AT89S51能够替换AT89C51RD2吗,求解。

网友A:
可以的可以兼容的

网友B:
用stm8,又小又好用,关键是他跟51一样都是cpu大端模式,代码兼容性好

网友C:
基本可以,但是也有区别,注意区分,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D:
现在AT的51单片机供货不太稳定(量少能买到,但不一定原装),价格也相对较高,建议考虑国产的或者stc,如果是新项目,也可以考虑一些低端的cortex m0芯片(如stm32f0xx),开发起来也很快

网友E:
用STC的吧 功能更加强大,引脚兼容。

网友F:
谢谢,AT89C51RD2能用AT89S52代替吗?

网友F:
谢谢你,那么AT89S52的可以替换AT89C51RD2吗

网友G:
可以 AT89S51这个是升级产品  AT89C51RD2是第一代的产品 不过烧写线路板不一样 需要重新买烧写器

网友H:
程序兼容,可以的,除了烧写方式有点区别,
AT的51核单片机一点性能价格优势也没有了,试试STC或者其他国产/台系的51单片机吧,引脚兼容,程序大部分功能兼容,功能甩AT的几条街,一些品牌还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I:
两个字: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