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F407控制DS3231读取时间、温度

楼主:
    1.实验目的
    1.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 接口的方法。
    2. 学习硬件接线方法。
    3. 学习F407Micropython开发板 I2C接口的用法。

    2.所需元器件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一块
    DS3231时钟模块一个
    数据线一条
    杜邦线若干
    Putty调试工具

    3.DS3231的接线方法
    DS3231时钟模块,通信用的是IIC接口在这只用到DS3231时钟模块的SCL,SDA,VCC,GND四个针脚即可设定读出时间和温度,下面是接线方法。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和DS3231时钟模块的针脚对应关系如下:
    IIC接口1的接线方法(程序中ds=DS3231(1)调用iic接口1)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

DS3231时钟模块
Y6
SCL
Y5
SDA
3V3
VCC
GND
GND

    IIC接口2的接线方法(程序中ds=DS3231(2)调用iic接口2)

F407  Micropython开发板

DS3231时钟模块
X32
SCL
X33
SDA
3V3
VCC
GND
GND

    4.源代码
    接线ok后,导入DS3231.py,编写main.py保存,等红灯熄灭后,rst开发板,用Putty可以看到时间和温度。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from DS3231 import DS3231
ds=DS3231(1)
#设置时间
#ds.TIME([17,40,30])

#读取秒
ds.sec()
print(ds.sec())
#读取时间
ds.TIME()
print(ds.TIME())
#读取日期
ds.DATE()
print(ds.DATE())
#读取温度
ds.TEMP()
print(ds.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