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个四驱四路循迹小车的arduino源程序的详细注释

楼主(2018-08-17):
这是我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的分析,和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arduino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ervo.h>
函数调用说明:调用servo.h里的库函数
类似stdio.h是标准输入输出,常用的 printf scanf 这些输入输出函数 以及fopen fclose一系列的文件操作函数都是在这个头文件里面的,所以这个最常见

#define STOP      0
#define FORWARD   1
#define BACKWARD  2
#define TURNLEFT  3
#define TURNRIGHT 4

int leftMotor1 = 16;       定义16引脚为“leftmotor”
int leftMotor2 = 17;
int rightMotor1 = 18;
int rightMotor2 = 19;

int trac1 = 10; //从车头方向的最右边开始排序 (传感器)
int trac2 = 11;
int trac3 = 12;
int trac4 = 13;

int leftPWM = 5;     不是很懂
int rightPWM = 6;

Servo myServo;  //舵机 应该和循迹没什么关系

int inputPin=7;   // 定义超声波信号接收接口
int outputPin=8;  // 定义超声波信号发出接口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串口初始化
  Serial.begin(9600);
  //舵机引脚初始化
  myServo.attach(9);
  //测速引脚初始化   非必须作用
我的理解:Mode为OUTPUT的都是需要单片机自己输出信号控制的pin引脚,INPUT的都是类似于传感器收集信息的
  pinMode(leftMotor1, OUTPUT);
配置引脚为输出或输出模式,它是一个无返回值函数,函数有两个参数pin和mode,pin参数表示所要配置的引脚,mode参数表示设置的模式—INPUT(输入)或OUTPUT(输出)。
  pinMode(leftMotor2, OUTPUT);
  pinMode(rightMotor1, OUTPUT);
  pinMode(rightMotor2, OUTPUT);
  pinMode(leftPWM, OUTPUT);
  pinMode(rightPWM, OUTPUT);
  //寻迹模块D0引脚初始化
  pinMode(trac1, INPUT);
  pinMode(trac2, INPUT);
  pinMode(trac3, INPUT);
  pinMode(trac4, IN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tracing();
是一个函数,在下面有对这个函数的定义
}
void motorRun(int cmd,int value)
       应该是在定义一个函数motorRun()
{
  analogWrite(leftPWM, value);
// 设置P WM输出,即设置速度 analogWrite(pin, value) 通过PWM的方式在引脚上输出一个模拟量,较多的应用在LED亮度控制、电机转速控制等方面。该函数支持以下引脚:3、5、6、9、10、11。在Arduino控制板上引脚号旁边标注~的就是可用作PWM的引脚,analogWrite函数为无返回值函数,有两个参数pin和value,参数pin表示所要设置的引脚,只能选择函数支持的引脚;参数value表示PWM输出的占空比,范围在0~255的区间,对应的占空比为0%~100%
  analogWrite(rightPWM, value);
  switch(cmd)
{
判断cmd的状态:
如果cmd==FOTWARD,输出“FORWARD/r/n”的状态,为LEFTMotor1设置为高电平,为leftMotor2设置为低电平,为RightMotor1设置为高电平,为RightMotor2设置为低电平
    case FORWARD:
      Serial.println("FORWARD"); //输出状态
Arduino 的输出基本就用两个函数 print 和 println,区别在于后者比前者多了回车换行,Serial.println(data)
从串行端口输出数据,跟随一个回车('r')和一个换行符('n')。这个函数所取得的值与 Serial.print()一样。
      digitalWrite(leftMotor1, HIGH);
其作用为设置引脚的输出电压为高\低电平。该函数无返回值,有两个参数pin和value,pin参数表示所要设置的引脚,value参数表示输出的电压,HIGH为高电平,LOW为低电平。
在使用digitalWrite(pin, value)函数之前要将引脚设置为OUTPUT模式。
例:pinMode(x, OUTPUT);
其中x为引脚编号。pinMode函数用于设置引脚模式。

      digitalWrite(leftMotor2,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LOW);
      break;完成以上一系列函数后结束这个函数
     case BACKWARD:
      Serial.println("BACKWARD"); //输出状态
      digitalWrite(leftMotor1, 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HIGH);
      break;
     case TURNLEFT:
      Serial.println("TURN  LEFT"); //输出状态
      digitalWrite(leftMotor1, HIGH);
      digitalWrite(leftMotor2,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HIGH);
      break;
     case TURNRIGHT:
      Serial.println("TURN  RIGHT"); //输出状态
      digitalWrite(leftMotor1, 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HIGH);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LOW);
      break;
     default:
如果以上情况都不是,输出STOP,所有电机输出为低电平
      Serial.println("STOP"); //输出状态
      digitalWrite(leftMotor1, LOW);
      digitalWrite(leftMotor2,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1, LOW);
      digitalWrite(rightMotor2, LOW);
  }
}
void tracing()            tracing()函数定义:上面void loop里面只有tracing这一个函数,arduino标准程序必须包含setup函数和loop函数,loop函数其实是一个循环,因为这个程序很简单没循环做的事情,所以循环函数为空,但必须要保留,这是arduino的语法规范。
{
  int data[4];
定义一个数组data[]包含四个数据,读取来自10.11.12.13引脚的信号存储到这个数组中,而10.11.12.13引脚连接的就是四个传感器,因此这个数组的功能就是记录四个传感器的信号,由下面的程序可以知道,通过对这几个传感器信号的判断,并根据这几个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
  data[0] = digitalRead(10);
  data[1] = digitalRead(11);
  data[2] = digitalRead(12);
  data[3] = digitalRead(13);

  if(!data[0] && !data[1] && !data[2] && !data[3])  //左右都没有检测到黑线
  {
    motorRun(FORWARD, 200);
  }

  if(data[0] || data[1])  //右边检测到黑线
  {
    motorRun(TURNRIGHT, 150);
  }

  if(data[2] || data[3])  //左边检测到黑线
  {
    motorRun(TURNLEFT, 150);
  }

  if(data[0] && data[3])  //左右都检测到黑线是停止
  {
    motorRun(STOP, 0);
    while(1);
  }

  Serial.print(data[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data[1]);
  Serial.print("---");
  Serial.print(data[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data[3]);
}

网友A(2019-03-23):
Arduino的16 17口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