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999|回10|收藏
楼主 ID:276442 只看他

楼主(2018-08-17):
发现放大倍数不够,该调整哪里好
附件列表
0D3`QE29}1WF_P6`7)L9{%I.png (2018-8-17 15:17 上传)

原图尺寸 30.74 KB, 下载次数: 46

沙发 ID:349617 只看他

网友:
这个的放大电路分两级看,
1、第一级是同相放大器,第一级做了一个RC负反馈,R20和C8组成。
2、第二级直接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3、R13和R24分压,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4、这样来看是一个电压比较器。
5、总的放大倍数用第一级的放大倍数乘以第二级的放大倍数就是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6、放倍数不够调整R13和R24,这个地方的降低基准电压,让一些小信号也得到放大。
7、单级放大倍数UB3加大R21,减小R14,放大倍数增大,U3A增大R17,RC选频网络也可以调整针要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信号,这个地方不好说没有具体参数。
板凳 ID:383962 只看他

网友:
除了R14,R17,基本都有关
地板 ID:111634 只看他

网友:
先学点电子技术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5# ID:386381 只看他

网友:
R17和R21,加大他们的阻值都可以加大放大倍数,建议加大R17的阻值因为第一个放大器放大倍数太小了
6# ID:384901 只看他

网友:
有 V341 - R13 - R22这条路 我就看不明白了,mark一下,看大神回复
7# ID:387852 只看他

网友:
增加R21,第二级放大倍数R21/R14
8# ID:388274 只看他

网友:
学习了,谢谢
9# ID:388329 只看他

网友:
R13,这里要试一下的
10# ID:385318 只看他

网友:
加大R17就可以了
11# ID:137736 只看他

网友:
放大倍数=R21/(R21+R24)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