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6826|回6|收藏
楼主 ID:74777 只看他

楼主(2018-08-17):
悬赏 1 黑币 已解决
单片机系统在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下,待机电流达到了200多uA,如果进入待机前将单片机所有I/O口置为低电平,待机电流达到10uA以下,但是无法唤醒单片机,想请教以下,怎么降低整体功耗。

最佳答案

elva9999 查看完整内容

留一个外部中断作为唤醒,其他资源时钟掉电前全部关闭。
沙发 ID:297289 只看他

网友:
留一个外部中断作为唤醒,其他资源时钟掉电前全部关闭。
板凳 ID:330198 只看他

网友:
首先IO口有上拉的设为高电平,然后如果单片机有掉电唤醒定时器的话可以周期性唤醒,如果没有的话只能通过外中断来唤醒了。
地板 ID:387446 只看他

网友:
主要是电平  外部某个器件可能是关电,连接的IO漏电过去 要逐个IO测试电流
5# ID:327030 只看他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用什么单片机,你可以看看它们的低功耗的配置说明,或者换一个专门低功耗的单片机。
6# ID:74777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用什么单片机,你可以看看它们的低功耗的配置说明,或者换一个专门低功耗的单片机。

使用STC8系列的单片机
7# ID:327030 只看他

网友:
我没用过stc8对它的低功耗不了解。
我在百度找的个文章有介绍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132652-1.html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