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8T6移植使用RCT6的MPU6050的正点原子官方例程,出现乱码

楼主(2018-08-17):
如题所示,我把RCT6的mpu6050的程序移植到C8T6上,可是在串口输出的时候,全都是乱码,波特率调任何一个数值都是乱码。
我是用elink与C8T6的最小系统板与电脑连接的,用蓝牙串口传输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115200和500000和9600这一类的都是不行,就是串口调试助手那一些波特率都试过了

系统晶振设置为8000000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网友A:
你程序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或者串口助手的16进制显示是不是被选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或者串口助手的16进制显示是不是被选上了?

程序波特率与串口助手的一致,选115200的。试着换过其他的,比如说例程的500000或者是9600,12800等等,都不行。串口助手一切正常,没有勾选其他的

网友C(2019-08-05):
请教一下能发一下RCT6的6050程序吗?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下RCT6的程序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