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手机APP控制的智能插座制作 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8-17):
1.作品的整机外观图片或焊接组装好的PCBA图片;
智能插座实物图:
手机APP:
2.作品的研究背景、目的和功能、市场应用前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已经慢慢进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人们的不合理的使用,经常导致电能的无故浪费。然而在当今这个社会,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再生能源的不断减少,全球温室效应日益严重,节能减排尤为重要。为了解决这样一对矛盾,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有了待机功能,如电视机,电脑,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据调查,我国城市家庭的平均待机能耗,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亮着一盏15瓦到30瓦的长明灯。据测算,家电待机能耗占到中国家庭电力消耗的10%以上。而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待机状态,使得插座的负荷也越来越大,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故需要一款能够控制使用时间的插座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款插座也可以由此走进千家万户!

3.趣味性
    用户再通过手机APP控制插座时,可通过插座中央的喜趣表情判断插座状态,给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带来些许的乐趣

二、系统构架图

三、硬件部分的描述
1.附上原理图&PCB实物图的图片或者源文件(官方建议大家尽量用源文件上传),如果是图片,请确保图片是清晰可辨的;
2.用文字把该作品的实现原理、系统的工作过程大致讲解一下。

该系统采用51单片机STC89C52在Keil开发平台上通过C语言编程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实现控制插座的通、断电,而继电器的通、断由定时组别确定。在定时范围内继电器导通,否则断开。并用LCD1602显示出时钟及定时时间等信息。当时钟走到定时开始时间时,继电器接通,插座给负载供电;时钟走到定时结束时间时,继电器断开,插座停止给负载供电。
1.实现功能
系统总体设计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时间预设功能:设置预设时间,控制继电器各个时间段的工作状态。
(2)数据存储功能:将数据存储在外部储存芯片中,防止单片机意外掉电数据清零。
(3)时间温度功能:实时显示环境温度和时间。
(4)蓝牙遥控功能:单片机通过蓝牙模块与手机进行通讯,用户通过手机APP控制单片机工作。

四、材料清单(BOM列表)

(1)单片机STC89C52:CPU
(2)LCD1602液晶显示屏: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
(3)DS1302时钟模块:本设计的时间预设模式需要精准时间来控制继电器的动作,为为保证单片机掉电后时间信号依旧继续工作,故采用DS1302外部时间计时。DS1302一种高性能、低功耗、带RAM的实时时钟电路,它可以对年、月、日、周、时、分、秒进行计时,具有闰年补偿功能
(4)继电器模块:该系统通过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转而控制插座的通断。
(5)AT24C02存储模块:AT24C02作为外部存储芯片,将数据实时储存,防止单片机意外掉电导致数据清零
(6)BT-08B蓝牙模块:通过此模块实现单片机与手机的通信
(7)DS18B20温度模块:它具有微型化,低功耗,高性能,抗干扰能力强,易配微处理器等优点,可直接将温度转化成数字信号处理器处理。

五、软件部分的描述(选填)

设计思想:将该项目每一个功能独立成每一模块,然后每一个模块单独开发,并独立测试。

(1)主程序:主要是在单片机的控制下,建立人机操作界面,对设定时间进行储存,对相关功能进行设置,驱动液晶显示出相关信息,并通过判断定时时间,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插座的通、断电。
主程序流程图
(2) AT24C02程序:包括I2C总线程序和AT24C02写入和读取程序

写入流程图和读取流程图

(3)DS1302程序:包含写操作、读操作、初始化操作和读取时间操作函数

读取流程图和写入流程图

(4)LCD1602液晶程序:包含延时函数、写入命令子函数、写入数据子函数、初始化函数

  写指令和写数据流程图

(5)BT-08B蓝牙模块程序:包含串口初始化函数和延时函数

蓝牙串口控制流程图

(6)DS18B20温度模块程序:包含延时函数、初始化函数、写数据函数、读数据函数、转换温度函数、发送读取温度命令函数和读取温度函数
温度读取流程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emp.h"
#include "lcd.h"
#include "BT.h"
#include "i2c.h"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relay=P2^3;        //继电器信号输入管脚定义
sbit beep=P1^5;                //定义蜂鸣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sign=0;//声音判断标志
u8 h,m,s;//时,分,秒
u8 KeyValue=1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tempData[3];//接收温度数据
u8 dateData[8];        //接收日期数据
u8 timingData[8];//接收定时数据
u8 timeData[8];//接收时间数据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i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sound()
* 函数功能                   : 声音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ound()
{
        u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30);
                beep=~beep;
                delay(10);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KeyChoose()
* 函数功能                   : 按键选择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Choose()
{
        if(sign!=switch_pattern)        //判断声音标志sign是否与switch_pattern相等,不相等则表明开关状态有变化,输出提示音,并令sign=switch_pattern
        {
                sound();
                sound();
                sign=switch_pattern;
        }
   switch(KeyValue)
        {
                case 0:
                        sound();
                        sound();
                        if(switch_pattern==1)
                         switch_pattern=0;
                    else
                         switch_pattern=1;
                    timing_pattern=2;//重置非定时状态
                    KeyValue=16;//防止未按键依旧进入该条选择语句,下同
                        break;
                case 1:
                        sound();
                        sound();
                        switch_pattern=1;
                        timing_pattern=0;//定时关闭;
                        KeyValue=16;
                        break;
                case 2:
                        sound();
                        sound();
                        switch_pattern=0;
                        timing_pattern=1;//定时开启;
                        KeyValue=16;
                        break;
                case 3:
                        sound();
                        sound();
                        h=0;  //将其他两位置为0,下同
                        s=0;
                        m=1;// 定时1分钟,下同
                        KeyValue=16;
                        break;
                case 4:
                        sound();
                        sound();
                        h=0;
                        s=0;
                        m=30;
                        KeyValue=16;
                        break;
                case 5:
                        sound();
                        sound();
                        m=0;
                        s=0;
                        h=1;
                        KeyValue=16;
                        break;
                case 6:
                        sound();
                        sound();
                    m=0;
                        s=0;
                        h=2;
                        KeyValue=16;
                        break;
                case 7:
                        sound();
                        sound();
                        m=0;
                        s=0;
                        h=3;
                        KeyValue=16;
                        break;
                case 8:
                        sound();
                        sound();
                        m=0;
                        s=0;
                        h=4;
                        KeyValue=16;
                        break;
                case 9:
                        sound();
                        sound();
                        m=0;
                        s=0;
                        h=6;
                        KeyValue=16;
                        break;
                case 10:
                        sound();
                        sound();
                        m=0;
                        s=0;
                        h=8;
                        KeyValue=16;
                        break;
                case 11:
                        sound();
                        sound();
                        m=0;
                        s=0;
                        h=10;
                        KeyValue=16;
                        break;
                case 12:
                        sound();
                sound();
                        m=0;
                        s=0;
                        h=12;
                        KeyValue=16;
                        break;
                case 13:
                        sound();
                        sound();
                        m=0;
                        s=0;
                        h=14;
                        KeyValue=16;
                        break;
                case 14:
                        sound();
                        sound();
                        m=0;
                        s=0;
                        h=20;
                        KeyValue=16;
                        break;
                case 15:
                        sound();
                        sound();
                        m=0;
                        s=0;
                        h=24;
                        KeyValue=16;
                        break;

        }

}
/*******************************************************************************
* 函 数 名         : Timer0()
* 函数功能                   : 实现1s定时操作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定时一秒则
        {
           i=0;
           if((h||m||s)&&timing_pattern<=1)//如果定时没有结束且为定时状态,则定时继续
                {
                   if(s==0)
                   {
                          s=59;
                          if(m==0)
                          {
                                  m=59;
                                h--;
                          }
                          else
                          m--;
                   }
                   else
                   s--;
               if(s==0&&m==0&&h==0)//如果定时结束
                   {
                      relay=~relay;
                          if(switch_pattern==0)
                                  switch_pattern=1;
                          else
                                switch_pattern=0;
                          timing_pattern=2;//重置为非定时状态
                          sound();
                          sound();
                          sound();
                          sound();
               }
                }
        }
        if(switch_pattern!=0)//如果状态为开则relay=0;
        {
                relay=0;
                while(!switch_pattern);//判断开关是否切换
        }
        if(!switch_pattern)        //如果状态为关则relay=1;
        {
                relay=1;
                while(switch_pattern);//判断开关是否切换
        }
        if(timing_pattern==2)//非定时状态时将时间重置为00:00:00
        {
                   h=0;
            m=0;
            s=0;
        }
        if(timing_pattern<=1&&timing_time!=0)//获取蓝牙传入的时间
        {
                sound();
                sound();
                   h=timing_time-1;
                m=59;
                s=59;
                timing_time=0;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按键判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ms(1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ms(10);
                                a++;
                        }
                }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_temp()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_temp(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tempData[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当温度为正数
          {
                tempData[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tempData[1] =temp/1000+'0';
        tempData[2] =temp%1000/100+'0';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_time()
* 函数功能                   : 时间读取处理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_time()
{
           Ds1302ReadTime();
        timingData[0] = h/10+'0';                                //定时-时
        timingData[1] = h%10+'0';
        timingData[2] = ':';
        timingData[3] = m/10+'0';                                //定时-分
        timingData[4] = m%10+'0';
        timingData[5] = ':';
        timingData[6] = s/10+'0';                                //定时-秒
        timingData[7] =s%10+'0';
        dateData[0]= (TIME[6]/16)+'0';                                //年
        dateData[1]=(TIME[6]&0x0f)+'0';
        dateData[2]='-';
        dateData[3]= (TIME[4]/16)+'0';                                  //月
        dateData[4]=(TIME[4]&0x0f)+'0';
        dateData[5]='-';
        dateData[6]= (TIME[3]/16)+'0';                                  //日
        dateData[7]=(TIME[3]&0x0f)+'0';
        timeData[0]=(TIME[2]/16)+'0';                                //时
        timeData[1]=(TIME[2]&0x0f)+'0';
        timeData[2]=':';
        timeData[3]=(TIME[1]/16)+'0';                                //分
        timeData[4]=(TIME[1]&0x0f)+'0';
        timeData[5]=':';
        timeData[6]=(TIME[0]/16)+'0';                                //秒
        timeData[7]=(TIME[0]&0x0f)+'0';

}

/*******************************************************************************
* 函 数 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u8 i;
        LcdWriteCom(0x80);//从第一行开始写入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for(i=0;i<8;i++)                 //显示日期
        {
                 LcdWriteData(dateData[i]);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if(switch_pattern==0)//显示开关状态
        {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F');
                LcdWriteData(' ');
        }
        else
        {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
        LcdWriteCom(0x80+0x40);        //换到lcd第二行开头
        for(i=0;i<3;i++)                //显示温度
        {
                 LcdWriteData(tempData[i]);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if(timing_pattern<2)        //判断是否是定时状态。timing_pattern<2则是非定时状态,显示时间信息;否则显示定时信息
                for(i=0;i<8;i++)
                {
                        LcdWriteData(timingData[i]);
                }
        else
                for(i=0;i<8;i++)
                {
                         LcdWriteData(timeData[i]);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Com(0x80);
}
/*******************************************************************************
* 函 数 名         : save_write()
* 函数功能                   : 将定时数据存储在At24c02中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备    注                     :要注意每写入一次,应有一段延时。
*******************************************************************************/
void save_write()
{
     At24c02Write(6,timing_pattern);
         Delay1ms(2);
         At24c02Write(5,switch_pattern);
         Delay1ms(2);
……………………

网友A(2019-01-14):
你好,请问您这个app的源码有吗?我想请教一下,最近在弄这个想在宿舍装一个,

网友B:
最近正研究这个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9-04-09):
请问您会做这个吗,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C:
请问怎么联系作者啊,想请教一下

网友D(2020-02-15):
你好,你还有这个app的源码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D:
小白请教,不是用蓝牙控制吗,为什么还用到按键?

网友E:
这个充其量也只能是算局部室内手机遥控器,算不上什么智能

网友F:
这个插座是220v交流电吗

网友G(2020-03-20):
谢谢,请问这个APP时可以用AS打开吗

网友H:
这个有全部的元器件清单么

网友I(2020-04-24):
作者您好,请问app在哪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