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和 typedef 的区别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17):
首先谢谢老师们进我的帖子,我想请教一下您们,我看别人的程序 有时候定义一个#define u16 unsigned int 有时候定义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百度一下,完美解释

网友B:
1) #define是预处理指令,在编译预处理时进行简单的替换,不作正确性检查,不关含义是否正确照样带入,只有在编译已被展开的源程序时才会发现可能的错误并报错。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程序中的:area=PI*r*r 会替换为3.1415926*r*r
如果你把#define语句中的数字9 写成字母g 预处理也照样带入。

2)typedef是在编译时处理的。它在自己的作用域内给一个已经存在的类型一个别名,但是You cannot use the typedef specifier inside a function definition。

3)typedef int * int_ptr;

#define int_ptr int *
作用都是用int_ptr代表 int * ,但是二者不同,正如前面所说 ,#define在预处理 时进行简单的替换,而typedef不是简单替换 ,而是采用如同定义变量的方法那样来声明一种类型。也就是说;
//refer to (xzgyb(老达摩))
#define int_ptr int *
int_ptr a, b; //相当于int * a, b; 只是简单的宏替换
typedef int* int_ptr;
int_ptr a, b; //a, b 都为指向int的指针,typedef为int* 引入了一个新的助记符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下面观点成立
//QunKangLi(维护成本与程序员的创造力的平方成正比)
typedef int * pint ;
#define PINT int *
那么:
const pint p ;//p不可更改,但p指向的内容可更改
const PINT p ;//p可更改,但是p指向的内容不可更改。
pint是一种指针类型 const pint p 就是把指针给锁住了 p不可更改
而const PINT p 是const int * p 锁的是指针p所指的对象。

4)也许您已经注意到#define 不是语句 不要在行末加分号,否则 会连分号一块置换。

5) 可见,用define进行类型替换时,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错误,故应避免使用,而改用安全的typedef

c语言typedef & define用法介绍(非常详细)
http://www.51hei.com/bbs/dpj-41078-1.html

网友C:
1) #define是预处理指令,在编译预处理时进行简单的替换,不作正确性检查,不关含义是否正确照样带入,只有在编译已被展开的源程序时才会发现可能的错误并报错。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程序中的:area=PI*r*r 会替换为3.1415926*r*r 如果你把#define语句中的数字9 写成字母g 预处理也照样带入。  2)typedef是在编译时处理的。它在自己的作用域内给一个已经存在的类型一个别名,但是You cannot use the typedef specifier inside a function definition。

网友D:
一个是替换,一个是给己经存在的类型起个别名

网友E:
区别很大,忠告,最好别用#define来定义数据类型。它们的区别举个例子你就懂了。

网友E:
区别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