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设置LED灯,开与关的时间长短

楼主(2018-08-17):
如何设置LED 灯,开与关的时间长短

网友A:
假设输出低电平导通,那就导通后开始延时,到达设定的延时时间后,输出高电平,到达设定的高电平延时时间后,输出低电平,依次循环,即可

网友B: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led=P2^0;                 //将单片机的P2.0端口定义为le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led;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网友C:
通过不同延时控制不同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