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编码器模式 输入捕获预分频无效,求解?

楼主:
使用的电机是12V的371电机,带光栅编码器,一圈是360线,电机带减速机,减速比是 1:34

加上减速,一圈的脉冲是 360 * 34 = 12240

现在遇到2个问题,

1,一圈的脉冲太高了,因为加上减速机,一圈是12240,算上4倍频,会变成48960,有点吃不销了,也用不上这么精确。

2,很奇怪,按道理算下来,一圈是12440,应该跑完360度,才会激发一次中断,但现在是在180度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一次中断,

主要是想解决第1个问题,本来我是想通过输入捕获预分频来控制,如果12240 / 8 = 1530,
可惜怎么试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TIM_ICInitTypeDef  IC;
IC.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8;

以下是定时器设置模块代码

static void TIM4_Mode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Base;
    TIM_ICInitTypeDef               I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Õy½»±àÂëÆ÷êäèëòy½Å PB->6   PB->7 -*/
    GPIO.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Mode_IPU ; //GPIO_Mode_IPD;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

    /*- TIM4±àÂëÆ÷Ä£ê½ÅäÖà -*/
    TIM_DeInit(TIM4);
    TimeBase.TIM_Period = 12240;
    TimeBase.TIM_Prescaler = 0;
    TimeBas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TimeBas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eBase);

    //TIM_ICStructInit(&IC);
    IC.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TIM_Channel_2;
    IC.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IC.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IC.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8;
    /////////////////////////////////////////////
    IC.TIM_ICFilter = 0;         //ÅäÖÃÂË2¨Æ÷

    TIM_ICInit(TIM4, &IC);

    //ÅäÖñàÂëÆ÷Ä£ê½′¥·¢Ô′oí¼«DÔ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4, TIM_EncoderMode_TI1,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TIM_IT_CC1 ,ENABLE);

    TIM4->CNT = 0;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4->SR&0X0001)
        {

                u8 dir = TIM4->CR1 & ( 1 << 4 );

                if(dir == 0x0000) circle += 1;
                else  circle -= 1;

        }
        TIM4->SR&=~(1<<0);
}

网友A(2018-08-18):
可以另外设置一个64位变量,每来一次中断把计数值累加进这个变量,然后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计数器就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