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节步进电机源程序

楼主(2018-08-17):
基于STM32步进电机调节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ster_slave.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ED0=0;
   TIM3_CH1_init();
         delay_ms(200);

           while(1)
        {
                         LED0=1;
                   TIM2_TIM3_PWM(2000, 12);   //每次少10个脉冲
                   delay_ms(200);

             LED0=0;
                   TIM2_TIM3_PWM(2000, 25);   //每次少10个脉冲
                   delay_ms(250);

             LED0=1;
                   TIM2_TIM3_PWM(2000, 16);   //每次少10个脉冲
                   delay_ms(100);

             LED0=0;
                   TIM2_TIM3_PWM(2000, 35);   //每次少10个脉冲
                   delay_ms(150);

        }
}

#include "master_slave.h"
#include "stm32f10x.h"

/**TIM2的通道1 使用单脉冲模式    TIM2_ch1_ETR:A0
**TIM3使用门控模式输出PWM       TIM3_ch1    :A6

TIM2per、TIM3per: ARR重装值   (无关紧要,后面会在此赋值)
Compare1: 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固定占空比所以,所以此参数不要了)           */

void Motor_Init(u16 TIM2per, u16 TIM3pe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IM2_ch1_ETR:A0   ,  TIM3_ch1    :A6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模式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   //预分配值,每100u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2per;   //重载值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2在单脉冲模式下 , 单次触发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脉冲输出通道1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TIM2per/2;//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占空比50%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先不使能TIM2

/****************TIM3再从模式的门控模式下的PWM输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预分频值,10us技术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TIM3per;//重载值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Gated);//TIM3为门控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ITR1);//内部从TIM2触发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TIM3per/2;//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占空比50%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

}

/*****设置PWM的输出,精确输出多少频率多少个数的脉冲************/

/*****Cycle:周期,单位(us)
******Pulse_Num:脉冲个数(最大3200)

****改变TIM3的 ( 重装载值          ) 改变脉冲频率,固定占空比为50%
****改变TIM2的 ( 预分频器+重装载值 ) 改变脉冲个数                    */

void TIM2_TIM3_PWM(u16 Cycle, u16 Pulse_Num)
{
  u16 TIM3per = 0;
  u32 Time = 0;

  Time = Cycle * Pulse_Num;
  Time /= 100;                  //预分频为7200,100us 技术一次
  TIM3per = Cycle/10;           //预分频为720 ,10us  技术一次

  TIM_SetAutoreload(TIM2, Time-1);     //设置TIM2的重装载值
  TIM_SetAutoreload(TIM3, TIM3per-1);  //设置TIM3的重装载值
  TIM_SetCompare1(TIM3,TIM3per/2);     //设置TIM3占空比为50%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TIM3_CH1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IM2_ch1_ETR:A0   ,  TIM3_ch1    :A6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模式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0;   //预分配值,每100u计数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400;   //重载值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设置TIM2在单脉冲模式下 , 单次触发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的通道1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脉冲输出通道1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200;//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占空比50%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先不使能TIM2

/****************TIM3再从模式的门控模式下的PWM输出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20;//预分频值,10us技术一次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200;//重载值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Gated);//TIM3为门控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TIM_TS_ITR1);//内部从TIM2触发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100;   //比较捕获1的预装载值   占空比50%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Set_F_Pulse_Num(u16 Cycle, u16 Pulse_Num)
{

}

频率 脉冲可控,

网友A:
此贴补全原理图即可获得10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