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STM32 wifi模块esp8266完整代码与APP下载

楼主:
野火STM32F1wifi模块 esp8266完整代码

1、APP 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指的是 WIFI 模块 ESP8266 的信息,默认程序设置好,不用修改,旁边的连接按钮默认是白色,当点击连接成功之后会变成黄褐色。
2、APP 中设备状态栏返回的是设备的状态信息,LED 的亮灭和温湿度信息,因为可以同时 5 台手机控制,当一台手机控制板子的 LED 改变状态时。另一台手机界面的状态变化可以通过这个按钮选择自动更新还是手动更新,自动更新的时间一般为 3s 最合适。
3、APP 中三个 LED 的图标可控制开发板中三个 LED 的亮灭,灭的时候全部显示灰色,亮的时候三个 LED 对应对应板子上的 D3、D4、D5
4、温度和湿度是开发板上的 DHT11 传回来的信息,前提是开发板上插有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5、蜂鸣器按钮可以控制蜂鸣器的开和关 。
4. 如何修改 IP 和端口号
如果想修改 WIFI 信号名称,IP 地址和端口号,可自行在程序中修改,只需要修改下面几个宏即可:
代码 1 修改 WIFI 名称、IP 地址和端口号

程序:
在局域网内,ESP8266工作在STA模式,ESP8266作为客户端跟电脑服务端发数据,一次发送1120个字节,时间间隔100ms,
程序具有掉线自动重连功能。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5-01-xx
  * @brief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test.h"
#include "bsp_dht11.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 ( void )
{
        /* 初始化 */
  USARTx_Config ();                                                              //初始化串口1
        SysTick_Init ();                                                               //配置 SysTick 为 1ms 中断一次
        ESP8266_Init ();                                                               //初始化WiFi模块使用的接口和外设

        printf ( "\r\n野火 WF-ESP8266 WiFi模块测试例程\r\n" );                          //打印测试例程提示信息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while ( 1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8-12-13):
怎么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应该下载哪个?

网友B:
请问一下啊
这个应该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C(2019-05-17):
stm32+wifi,是目前正在学习的内容。

网友D(2019-08-06):
修改为USART2了,WIFI建立不成功

网友E:
感谢感谢,大爱楼主

网友F(2020-01-14):
引用 网友D:
修改为USART2了,WIFI建立不成功

贴个程序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G(2020-10-14):
这个程序f103的板子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