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AD采样电压,地接哪里,怎么拉到0v

楼主(2018-08-17):
请问AD采样电压,地接哪里
小弟在做单片机断电记录时间信息,发现几次都无法记录
后来找到原因,一旦断电ad的接口是处于跳动状态的,不是瞬间到0v,大概在1-3v跃动
导致无法记录时间,所以请问一旦电源拔掉,当然电源负极也断开了,这时候ad怎么能够拉到0v
难道是加大电阻接单片机的GND么
谢谢!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工作模型图画个大概贴出来呗

网友B:
没有下拉吧,最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