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STC12C5A60S2单片机自带AD源程序 12864显示电流值

楼主(2018-08-18):
#include"AD.H"
//UINT8 code tongdao[]={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通道选择0-7
int getad(UINT8 tongdao);
void ad_init()
{
P1M0=0xff;
P1M1=0xff;                        //P1口设置成开漏模式
ADC_CONTR=0xe0;                //开A/D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AD电源控制位) SPEED1、SPEED0(为转换速率选择位(都为1时)速度最快为210个时钟/次) ADC_FLAG 转换结束标志位 ADC_START:ADC转换器的启动控制位 CHS2、CHS1、CHS0: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选择位
delay(2000);
}

int getad(UINT8 tongdao)                  //转换函数
{
UINT8 jieshu=0;
int jieguo;
ADC_CONTR|=tongdao;
ADC_CONTR|=0x08;
while(jieshu==0)
{
jieshu=(ADC_CONTR&0x10);
}
//jieguo=(ADC_DATA<<2)+ADC_LOW2;   //5410ad单片机用数据调取
         jieguo=ADC_RES;                                  //60s2单片机用数据调取
ADC_CONTR&=0xef;
return (jieguo);
}

float qiuzhi(UINT8 tongdao)                           //滤波求值函数
{
float junzhi=0;
UINT8 i;
for(i=15;i>0;i--)
{
junzhi+=getad(tongdao);
}
junzhi/=15.0;
junzhi=((junzhi*5.0)/0.256)+5;
//junzhi=junzhi*0.13-30.0;
//junzhi=junzhi/6.5536;
junzhi=(2507-junzhi)/0.86;

return (junzhi);

}

模块化 AD 12864显示电流值.zip

网友A(2019-01-26):
下载了研究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