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光隔电路仿真正常但实物不行

楼主:
新手请教。这个电路,用仿真软件仿真都正常。可是到电路板实际工作就不正常。在输入A为0v的时候。B点有负0.5v电压。

网友A(2018-08-18):
原理图上面看这个引脚是浮空的 请确认0.是运放引起的还是光耦引起

网友B:
电路板上A点有电压输入0-3v    B点和线性光隔连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