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装个实验(自由落体演示)求大神帮助,愿意酬谢

楼主(2018-08-18):
各位大神帮个忙(愿意酬谢),万分感谢!
我想改装个实验(自由落体演示)
用红外遥控装置、单片机、光电检测、数码管等测量相关物理量
具体要求:
1、光电传感装置能够在玻璃管(或塑料管)上下移动,能够将小球到光电门的距离显示在数码管上面,
2、用红外遥控开关控制电磁继电器的通断,并能准确测量出开始下落到光电门的时间,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
3、能够显示小球通过光电门瞬间的速度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个快速摄像头来捕捉和计算,光电传感器不容易达到效果,因为落体速度是非线性的,难以用光电传感器来量化。

网友B:
首先,你这个距离是已知的吗?我看你这又需要显示距离,又需要显示速度,距离=速度*时间,所以,需要知道两个已知,才能求一个未知;其次,你想问的是什么呢?是方案还是硬件需要什么还是其他?

楼主:
玻璃管长1m,显示的是瞬时速度,与显示的距离没有关系,应该是遮光物体的长度除以时间,单片机用STC89C52就可以吧

楼主:
玻璃管长1m;单片机用STC89C52,麻烦你看哈,看能够完成不?还有就是大致需要多少酬劳?感谢

楼主:
感谢给位的关注,玻璃管长1m,数码管显示的是瞬时速度,与玻璃管的长度无关,应该是遮光物体的长度与遮光时间的比值,

楼主:
你好,感谢关注,显示的是瞬时速度,是遮光物体的长度与遮盖时间的比值,与显示的距离没有关系

楼主:
硬件加方案

楼主:
硬件+方案+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