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无线模块特点及引脚功能

楼主(2018-08-18):
 SX1278简介
  SX1278是半双工传输的低中频收发器,接收的射频信号首先经过低噪声放大器(LNA),LNA输入为单端形式。然后信号转为差分信号以改善二级谐波,之后变到中频(IF)输出同相正交信号(I&Q),接着有ADC进行数据转换,所有后续信号处理解调均在数字领域进行,数字状态机还控制着自动频率校正(AFC)、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以及自动增益控制(AGC)

  频率合成器为接收机和发射机生成本地振荡器频率,一种覆盖超高频低频段,另一种覆盖高频段(高于860MHz)。SX1278配备三个不同的射频功率放大器,分别与RFO_LF、RFO_HF引脚连接,第三个功率放大器与PA_BOOST引脚向连。低频段169M和433M高频段868M-915M。

 SX1278包含两个定时基准、一个RC振荡器以及一个32M晶振。射频前端和数字状态机所有重要参数均可通过一个SPI接口进行配置,通过SPI可以访问1278的配置寄存器。

  SX1278特性
  供电电压3.3V,晶振32MHz,低频段169M和433M高频段868M-915M,带宽125K,扩频因子12,纠错率(error correcTIon code)4/6,负载长度64个字节 ,序列长度12个符号(可编程寄存器 序列长度为8)。

  SPI通信时钟10MHz,引脚变化时间ns级。扩频因子越大,传播时间越长。带宽低于62.5K时用TCXO做参考时钟源。在睡眠模式下通过配置寄存器RegOpMode 将FSK调制解调器切换成LoRa调制解调器。

SX1278无线模块特点
  LoRaTM调制

  168dBm 最大链路预算

  +20dBm 和100mW 的RF 射频输出

  高达+14dBm 的高效率功率放大器

  高达300kbps 的可编程比特率

  高灵敏度:低至-148dBm

  9.9mA 的低接收工作电流,200nA 寄存器工作电流

  完全整合了分辨率为61Hz 的FSK,GFSK,MSK,LoRaTM 和OOK 调制

  内置的用于时钟恢复的位同步器

  序文检测

  127dBm 动态范围的信号强度指示器

  自动RF 检测和超快的CAD 自动频率控制

  数据包拥有最大256 个字节的CRC 校验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和低电压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