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路中电容C1的作用?

楼主(2018-08-18):
LCI应该是作为滤波使用,单独考虑C1的话,电容通交流,电路中不是相当于短路吗?电源  保险丝 灯泡 电容C1不就形成回路了吗?既然已经通路了,那么后面可控硅等一系列元器件还怎么产生作用呢???

LC1的作用是滤波作用

LC1的作用是滤波作用

网友A:
看了一电路做一下电路分析
1、X2是为了过安规用加的,主要是过EMI用也就是电磁辐射,还有一个用途就是功率因素调节用,减小无用功率。
2、电容在电路中是通交隔直没有错,在这里也不至于到短路的地步,对整个电路而言可以看成一个等效电阻,理论上来说是不消耗能量的,想知道具体阻值前面几楼有给出公式,计算一下就可以。
3、电路R1、R2、C2和可调电阻组成RC移动网路,调节可调电阻就可以改变RC移相角度实现亮度调节,
4、电路可以等效看成一个开关控制灯泡,但是开关的开关时间可以调节。
5、特别说明一下这里为什么加一个电感,电感的作用等效串联了一个可调电阻,减少可控硅发热量。
6、电路中用的是双向可控硅,要加双二管,正半周和负半都要导通。

网友B:
这是X电容起保护作用

网友C:
想验证也不难砍掉 C1 后面的电路,如果白炽灯能正常发光就证明 C1 已短路

网友D:
此处电压有效值j接近220v,频率50hz,所以接在此处的47n电容通过的电流大概就是3ma左右,这样小的电流是不足以点亮灯泡的,但是却可以将可控硅导通截止产生的高次谐波旁路出去。

网友E:
C1的作用是滤波作用,这里不会短路,因为C1容量很小,即使通交流,XC=2PAI*F*C 阻值很小

网友F:
这是滤除干扰的

网友G:
楼上回答准确,安规电容就是滤除干扰的,包括滤除电网干扰进入可控硅同时可控硅开关产生的干扰不会进入电网,双向的。

网友H:
前面LCI主要过EMI

网友H:
C1 为X电容,主要过EMC的,没其它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的作用是滤波作用,这里不会短路,因为C1容量很小,即使通交流,XC=2PAI*F*C 阻值很小

公式是不是记错了???容抗不是很大吗!!!

网友I:
先说你认为的短路,对于交流测电网端50Hz交流电而言,电容 C 1阻值为Rc=1/(WC),其中WC=2*3.14*50*C,因为C为47nf,计算出来的Rc非常大,所以不会是你认为的短路。
其次C的作用:此处电容可以叫做安规电容,主要就是滤除干扰的作用,包括滤除电网尖峰干扰对可控硅的影响,其次可控硅开通与关断时会产生尖峰干扰,尤其会产生可控硅控制脉冲频率附近的脉冲影响,该电容可以有效吸收该部分干扰,防止可控硅并网点的电能质量。

网友J:
这是安规电容,叫x电容,一般开关电源里面比较常见,是为了消除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K:
如果楼主只是用来开关灯泡这类纯电阻负载,C1可以去掉不用.

C1是吸收电容,一般用在可控硅开关感性负载的场合,电路关断的瞬间,感性负载电流突变,会产生很大的瞬间反向电压,可控硅抗过压能力一般很差,所以并一个电容起保护作用,容量按感性负载电流而定,在交流电压220V情况下,一般取10NF--100NF耐压630V或以上的CBB电容(外表咖啡色的那种)或者X安规电容(就是外壳黄色的那种),可以跟电容串接个组值比较小的电阻(一般小于100Ω)再与可控硅A1 A2间并上.

同样的电路也经常出现在继电器上,在继电器开关触点的两端并一个电容用来减弱关断瞬间触点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楼主只是用来开关灯泡这类纯电阻负载,C1可以去掉不用.

C1是吸收电容,一般用在可控硅开关感性负载的 ...

我见到的  继电器两端并联 二极管居多,用来泄放感抗。。。

网友L:
个见起旁路作用

网友M:
这电容是滤波的

网友N:
安规电容,叫x电容,一般开关电源里面比较常见,是为了消除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O:
c1有容抗,不叫短路!!不要在交流电路中看见电容就按交流短路分析。c1和L1组成滤波器,滤出可控硅参生的高次谐波。

网友P(2024-01-11):
C1上面确实有电流,但是楼主为什么不亲自算一算电流有多大,对整体的影响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