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单片机io模拟串口该怎么做,有推荐的资料教程或程序吗!万分感谢!

楼主(2018-08-18):
问下大家io模拟串口该怎么做,有推荐的资料教程或程序吗!万分感谢!!

网友A:
0C51串行输入输出一般用串行口TXD、RXD操作,但也可用80C51任一通用I/O口虚拟串行输入输出操作。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34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3 74HC164

实例33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4 CC4021

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