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矩阵按键键盘控制8*8的点阵显示数字程序

楼主(2018-08-18):
我是初学的,我是想用矩阵按键键盘控制8*8的点阵显示数字,可是我写的程序按键控制不了数字,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帮我改一下,谢谢~~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READPORTS                 P1
#define GPIO_KEY        P2
#define COMMONPORTS                P0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

//--列选通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点阵字码--//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16][8]={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 //1

{0x00,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 //2

{0x00,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 //3

{0x00,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 //4

{0x00,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 //5

{0x00,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 //6

{0x00,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 //7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8

{0x00,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 //9

{0x00,0x00,0x7F,0x48,0x48,0x30,0x00,0x00}, //P

{0x00,0x00,0x7F,0x48,0x4C,0x73,0x00,0x00}, //R

{0x00,0x00,0x7F,0x49,0x49,0x49,0x00,0x00}, //E

{0x00,0x00,0x3E,0x41,0x41,0x62,0x00,0x00}, //C

{0x00,0x00,0x7F,0x08,0x08,0x7F,0x00,0x00}, //H

{0x00,0x00,0x00,0xFF,0xFF,0x00,0x00,0x00}, //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   //无符号整数

        while(1)
        {

                for(i= 0; i<5000; i++ )   //两个字之间的扫描间隔时间
                {
                        KeyDown();
                        COMMONPORTS=CHARCODE[KeyValue];
                        for(tab=0;tab<8;tab++)
                        {
                                READPORTS=0xFF;                                   //消隐
                                COMMONPORTS=CHARCODE[j][tab];  //输出字码
                                READPORTS=TAB[tab];
                        }
                }
                j++;
                if(j == 16)
                {
                        j = 0;
                }
        }
}

楼主:
求指点迷津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上看,按键当然不能控制显示。
第一:你的电路图没有给出来,不好判断程序对不对,只能以我的经验去看程序——思路基本正确。
第二:主循环中这句: COMMONPORTS=CHARCODE[j][tab];  //输出字码
应该改为: COMMONPORTS=CHARCODE[KeyValue][tab];  //输出字码
第三:主循环中这句是多余且错误的,去掉:COMMONPORTS=CHARCODE[KeyValue];
第四:主循环中这些: j++;
                if(j == 16)
                {
                        j = 0;
                }
我不知道你的用途。应该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程序上看,按键当然不能控制显示。
第一:你的电路图没有给出来,不好判断程序对不对,只能以我的经 ...

我用的板子是普中科技的HC6800-EM3 V2.2的开发板,根据你说的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多谢你的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普中科技的HC6800-EM3 V2.2的开发板,根据你说的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多 ...

普中的板子?将板子照片发一个!!!!!
我知道的普中板子,点阵都有595控制哦,你的程序中,没有595的控制内容嘛。
单片机程序一定与相应的硬件是配套的,你不给硬件只发程序,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中的板子?将板子照片发一个!!!!!
我知道的普中板子,点阵都有595控制哦,你的程序中,没有595的 ...

楼主:
终于弄出来了,先上程序,从主循环开始,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排线都要反着插才显示出来,不然就是倒着显示。放图片上去给大家看看。多多指教~~~

修改的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ab, j;
        unsigned int  i;   //无符号整数

        while(1)
        {
                for(i= 0; i<5000; i++ )   //两个字之间的扫描间隔时间
                {
                    for(tab=0;tab<8;tab++)
            {
                        KeyDown();
                    READPORTS=0xFF;                                   //消隐
                        COMMONPORTS=CHARCODE[KeyValue][tab];  //输出字码
                    READPORTS=TAB[tab];

                }
                }
                        j++;
                if(j == 16)
                {
                        j = 0;
                }
                }
        }

S1显示0

S1显示0

S2显示1

S2显示1

S3显示2

S3显示2

S4显示3

S4显示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弄出来了,先上程序,从主循环开始,稍微改动一下,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排线都要反着插才显示出来, ...

你这款普中板子还真没看到过。
将电路图文件发来看看,谢谢。
至于你说的现象,肯定是和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普中板子还真没看到过。
将电路图文件发来看看,谢谢。
至于你说的现象,肯定是和电路有关。

网友B(2018-12-09):
请问楼主有木有原理图,能否看一下?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跟着你连线可是按下按键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