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数码管显示及控制单片机io口定时播放音乐

楼主(2018-08-18):
制作出来的51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播放音乐的实物图如下:

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下,按键共阳数码管显示,同时控制11个io口,定时播放音乐,按键P2^6是取消定时及播放。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weixuan P2
sbit  BEEP=P2^5;
sbit a= P3^7;sbit b= P3^3;sbit c= P3^4;sbit d= P3^5;
sbit e= P3^6;sbit f= P2^2;sbit g= P2^3;sbit h= P2^4;
sbit fm=P2^5; sbit key=P2^6;
//uchar //用于存放定时器的高8

//0~F的共阳数码管段码,最后一个是黑屏
const uchar SEG_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
sbit wei1=P2^0;
sbit wei2=P2^1;
sbit led1=P0^7;
uchar ge,shi,bai;qian;KeyValue,j;timeh,timel;

char aa=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12M晶振下,延时1MS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beep()
{

BEEP=0;    //关闭蜂鸣器
   delay(10);      //延时
   BEEP=1;   }

/*****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uchar k)
{
          ge=k%10;  //个位
          shi=k/10; //十位
          bai=0;

          if(k>9)
          {
                weixuan=0xfd;
                P0=SEG_CODE[ge];//个位段选
                delay1ms(10);
                weixuan=0xfe;
                P0=SEG_CODE[shi];//十位段码,显示
                delay1ms(10);
          }
          else
          {
                weixuan=0xfe;
                P0=SEG_CODE[ge];//个位段选
                delay1ms(10);

          }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GPIO_KEY=0x0f;   //P1口值准备
                        if(GPIO_KEY!=0x0f)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判断
                                {
                                        GPIO_KEY=0x0f;  //再次装值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第一行
                                                case(0x0b):KeyValue=1;break; //第二行
                                                case(0x0d):KeyValue=2;break; //第三行
                                                case(0x0e):KeyValue=3;break; //第四行
                                        }
                                        GPIO_KEY=0xf0;   //高四位赋1,判断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 break;         //0-3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 break;  //4-7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8-11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12-15

                                        }
                                        while((GPIO_KEY!=0x0f)&&(aa<10)) //判断是否松手,假若没有松手,
                                                                           //一段延时后依旧判断松手完成
                                        {   beep();
                                                delay1ms(5);
                                                aa++;

                                        }
                                        aa=0;
                                }
                        }
                        return KeyValue;
}

uchar code zbjbxf[]=
   { //定义猪八戒背媳妇的简谱数组
   0x64,0xA3,0xC1,0xA2,0x62,0x84,0x61,0x81,0x61,0xA4,
   0xA1,0x91,0xA1,0x81,0x64,0xA3,0xC1,0xD2,0xD2,0xD2,
   0xA2,0xC4,0xA1,0xC1,0xA1,0xC1,0xD2,0xD2,0xD2,0xA2,
   0xC4,0xC2,0x62,0xC2,0x62,0xA2,0xA2,0x84,0x94,0x94,
...
   0x91,0xA2,0xC2,0xD8
   }; //适合12M 的晶振定时器初值表,高低 位分开

uchar code chuzhi[]=
   {
   0xff,0xff,0xFC,0x8E,0xFC, 0xED,0xFD,0x43,0xFD,0x6A,
   0xFD,0xB3,0xFD,0xF3,0xFE,0x2D,0xFE, 0x47,0xFE,0x76,
   0xFE,0xA1,0xFE,0xC7,0xFE,0xD9,0xFE,0xF9,0xFF,0x16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timeh;//将timeh 赋给计时器的高8
TL0=timel;//将timel 赋给计时器的低8
fm=~fm;
}//定时器每次到时将蜂鸣器反相

void delay0(uint z)
{        uint y;
    for(z;z>0;z--)
        for(y=19000;y>0;y--);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y;
    for(z;z>0;z--)
        for(y=112;y>0;y--);
}
void delay3(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while(x--)
        {        if(key==0){delay1(5);if(key==0){break;}}
                for(i=0;i<113;i++);

        }
}

void play1()
{        uint temp; //存放简谱数组中的每一个音符的临时变量
    uchar jp; //jp 用于取出temp
    uchar i=0;

   while(1)
   {
           temp=zbjbxf[i];
    if(temp==0xff) break;
    jp=temp/16;
            if(jp!=0)
         {
           timeh=chuzhi[jp*2];
           timel=chuzhi[jp*2+1];
           TR0=1;//开定时器
         }
         else {TR0=0;fm=1;}
        delay0(temp%16);TR0=0;fm=1; delay1(5); TR0=1;i++;//关定时器
        if(key==0){delay1(5);if(key==0){break;}}
   }
    TR0=0;//关定时器
    fm=1; //关蜂鸣器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b;
        a=1; b=1;c=1;d=1;e=1;f=1;g=1;h=1;key=1;
        TMOD=0x01;//设置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
    IE=0x82; //允许T0 中断
        while(1)
        {
                if((GPIO_KEY!=0x0f)&&(aa<10))
                        { delay1ms(10);//aa++;
                          b=keyscan();
……………………

4X4键盘数码管显示及控制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