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人体红外感应灯制作

楼主(2018-08-18):
该程序基于普中开发板和红外人体感应模块,通过模块感应人体的移动实现开关灯,灯的亮的时间可通过电位器调节,感应到有人使D2指示灯亮,D1指示灯指示系统运行正常,可在本程序基础上新加其他功能,但人体感应模块的缺点是要移动才能感应到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exti.h"
#include "rthw.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
{
         u8 i=0;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My_EXTI_Init();
         RTHW_Init();
         USART1_Init(9600);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网友A:
这个很好

网友B(2019-03-31):
可以的,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9-20):
楼主,这个是32的程序???

网友D:
厉害,普中科技的stm32开发板和正点原子哪个好?

网友E:
可以的,下载学习下

网友F(2020-02-22):
请问一下这个红外模块是什么型号的?其他的红外模块也能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G(2020-04-23):
能做到可以显示人体温度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能做到可以显示人体温度嘛

不能,这个不是测温传感器。

网友I: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的会一直检测有人,遮住了传感器后led2不会灭,是我连接有错吗?

网友J:
我改了代码接B9,没有反应,将C0变成B0后接入B0,就疯狂输出0,然后我将9改0后又是输出0,我太难了,输出全是0

网友K(2020-05-29):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的会一直检测有人,遮住了传感器后led2不会灭,是我连接有错吗?

我的也是 一直在闪诶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的会一直检测有人,遮住了传感器后led2不会灭,是我连接有错吗?

我的跟你情况一样呀,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