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看看这段单片机程序应该怎么调用吗?

楼主(2018-08-18):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keyboard.h"
#include"delay.h"

#define KeyPort P1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1 | 2 | 3 | + |
                          | 4 | 5 | 6 | - |
                          | 7 | 8 | 9 | * |
                          | 0 |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1  ;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2  ;break;//1
  case 0x7b:return 3  ;break;//2
  case 0x77:return '+';break;//3

  case 0xbe:return 4  ;break;//4
  case 0xbd:return 5  ;break;//5
  case 0xbb:return 6  ;break;//6
  case 0xb7:return '-';break;//7

  case 0xde:return 7  ;break;//8
  case 0xdd:return 8  ;break;//9
  case 0xdb:return 9  ;break;//a
  case 0xd7:return 'x';break;//b

  case 0xee:return 0  ;break;//c
  case 0xed:return '.';break;//d
  case 0xeb:return '=';break;//e
  case 0xe7:return '/';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如题,这个程序应该怎么调用?然后分析一下每句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里直接调用KeyPro();就行。因为下边这个函数里头已经调用KeyScan了。

网友B:
直接调用 KeyPro(void)  (在这个函数中调用了KeyScan(void) )  根据keyscan返回值判断要输出的结果
加油

网友C:
直接调用KeyPro()就可以了,因为上个一函数Keycan()已经在这个函数里面调用过了,无需再调用,根据)扫描得到的键值执行KeyPro()里面的case语句。

网友D:
如果不成功的话,把KeyScan(void)写在keyboard.h文件里,把KeyPro(void)写在main.c文件里

网友E:
直接调用keypro(void)

网友F:
程序直接调用 KeyPro(void),把所有程序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