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程序带字库版本ST7920,内含简单的画点、线、圆、矩形和三角形函数

楼主(2018-08-18):
  LCD12864驱动程序     带字库版本ST7920,内含简单的画点、线、圆、矩形和三角形函数以及任意尺寸图像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2864.h"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2[];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LCD12864_WriteCmd(0x30);
        LCD12864_Display(0,3,"爱你 ");

        LCD12864_Drawing(56,0,Photo2); //在任意位置显示任意比例图片

        LCD12864_DrawLine_X(0,0,128,1); //水平线

        LCD12864_DrawLine_Y(0,0,64,1); //竖线

        LCD12864_DrawLine(0,0,50,50,1); //任意斜线

        LCD12864_DrawCircle(25,25,20,1); //圆

        LCD12864_DrawRetic(13,13,30,30,1); //矩形

        while(1)
        {

        }
}

unsigned char code Photo2[]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zhans\Pictures\Saved Pictures\我.bmp  --*/
/*--  宽度x高度=71x64  --*/
/*--  宽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72x64  --*/
        72,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3F,0x00,
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5F,0x8F,0xC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
0x7F,0xDF,0xF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7F,0xFF,0xFC,0x00,0x00,0x01,0x00,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功能 :LCD12864驱动程序(带字库)
//
//--------------------[ZSX];QQ:1543588107-----------------//
//--------------------------------------------------------//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math.h>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12864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RST = 1;
        LCD12864_RST = 0;          //复位
  LCD12864_RST = 1;

//        LCD12864_WriteCmd(0x20);  //4位数据 选择基本指令操作 关绘图
        LCD12864_WriteCmd(0x30);  //8位数据 选择基本指令操作 关绘图

        LCD12864_WriteCmd(0x0c);  //显示开 关光标 不允许游标位置反白
//        LCD12864_WriteCmd(0x0e);  //显示开 开光标 不允许游标位置反白
//        LCD12864_WriteCmd(0x0d);  //显示开 关光标 允许游标位置反白
//        LCD12864_WriteCmd(0x0f);  //显示开 开光标 允许游标位置反白

//        LCD12864_WriteCmd(0x04);  //读取与写入时游标向左移 地址自减1 显示画面整体不位移
        LCD12864_WriteCmd(0x06);  //读取与写入时游标向右移 地址自加1 显示画面整体不位移

//        LCD12864_WriteCmd(0x10);  //游标向左移动
//        LCD12864_WriteCmd(0x14);  //游标向右移动

        LCD12864_GDRAMInit();

        LCD12864_WriteCmd(0x01);  //清屏且地址归位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isplay
* 函数功能                     : 在基本指令模式下设置显示坐标。注意:y是设置行,x是设置列
* 输    入         : x[in]列0~8 , y[in]行0~3 , Dat[in] 显示数据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ispla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  //x[in]行0~3, y[in]列0~8, Dat[in] 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Addr;

        switch(y)
        {
                case 0: y = 0x80;break;  //第一行的首地址是80H
                case 1: y = 0x90;break;  //第二行的首地址是90H
                case 2: y = 0x88;break;  //第三行的首地址是88H
                case 3: y = 0x98;break;  //第四行的首地址是98H
                default :break;
        }
        Addr = x + y;
        LCD12864_WriteCmd(Addr);

//检测字符结束符('\0') 等同于 while(*Dat !='\0');   注:只有字符串才有结束符'\0',单个字符
        while(*Dat) LCD12864_WriteData(*Dat++);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GDRAM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GDRAM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说    明         :
*******************************************************************************/
void LCD12864_GDRAMInit()   //初始化GDRAM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64列 每行写16个8字节取模数据
          for(x=0;x<16;x++)
           {
                         LCD12864_WriteCmd(0x34);          //开启拓展指令集 关绘图
                         LCD12864_WriteCmd(0x80+y);        //先写列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80+x);        //再写行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30);          //开启基本指令集 关绘图
                         LCD12864_WriteData(0x00);
                         LCD12864_WriteData(0x00);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ing(画图)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显示任意比例图片
* 输    入         : (x,y)[in] 显示起始点    *img[in] 图片显示数据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说    明         :图像取模方式为横向取模,取模后的数据要在加上图像的显示比例
                                                                                 例如:uchar a[]={128,64,图像数据};
*******************************************************************************/
void LCD12864_Draw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img)  //在任意位置显示任意比例图片
{
        unsigned char xi,yi,tmp,xa,xb;

        xi=img[0]>>3; //除以8,每行字节数
        xa=x>>4;      //起始行地址
        xb=x&0x0f;    //起始行偏移地址

        for(yi=y;yi<(img[1]+y);yi++) //确定图片的显示区域
        {
                LCD12864_WriteCmd(0x34);//开启拓展指令集 关绘图

                if(yi<32)   //显示图片上下半屏选择(地址调整)
                 {
                  LCD12864_WriteCmd(0x80+yi);        //先写列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80+xa);        //再写行地址
                 }
                else
                 {
                        LCD12864_WriteCmd(0x80+yi-32);//先写列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88+xa);          //再写行地址
                 }

                LCD12864_WriteCmd(0x30);          //开启基本指令集 关绘图

                if(xb>=8) //起始行偏移地址
     {
                  LCD12864_WriteData(0x00); //偏移超过8位时,则在第一字节位置补零
                  LCD12864_WriteData(img[(yi-y)*xi+2]>>(xb-8)); //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for(tmp=0;tmp<xi-1;tmp++)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int)(img[(yi-y)*xi+tmp+2])<<8)+img[(yi-y)*xi+tmp+3])>>(xb-8));//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int)(img[(yi-y)*xi+xi+1])<<(16-xb));//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
                else
     {
                  LCD12864_WriteData(img[(yi-y)*xi+2]>>xb);//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for(tmp=0;tmp<xi-1;tmp++)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int)(img[(yi-y)*xi+tmp+2])<<8)+(img[(yi-y)*xi+tmp+3]))>>xb);//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int)(img[(yi-y)*xi+xi+1])<<(8-xb));//依据xb(起始行偏移地址)对图像重新编码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基本指令集 开绘图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Point(画,点)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描点
* 输    入         : x[in] 0~127 水平坐标  y[in] 0~63 垂直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描点   x[in] 0~128 水平坐标  y[in] 0~64 垂直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unsigned char seat,spot;  //位置,点
        unsigned char Htmp,Ltmp;

        LCD12864_WriteCmd(0x36);  //开启基本指令集 开绘图

        seat = x >> 4;   //得出水平位置地址(高4位就是位置地址)
        spot = x & 0x0f; //得出点在水平位置地址的哪个地址(低4位就是点的位置)

        if(y >= 32){y-=32;seat+=8;}  //大于32时,切换到下屏

        LCD12864_WriteCmd(0x80+y);      //先写垂直方向地址,指定在哪一行
        LCD12864_WriteCmd(0x80+seat);   //再写水平方向地址,指定在某一行具体地址

        LCD12864_ReadData();  //空读一个数据,LCD必先假读一次后才能正确读出数据

        Htmp = LCD12864_ReadData();
        Ltmp = LCD12864_ReadData();     //读完之后地址指针会改变,所以要重新写一次地址

        LCD12864_WriteCmd(0x80+y);      //先写垂直方向地址,指定在哪一行
        LCD12864_WriteCmd(0x80+seat);   //再写水平方向地址,指定在某一行具体地址

        if(color) //描黑点
        {
                if(spot < 8) Htmp |= (1<<(7-spot));  //数据都是高位在前,即高位最靠近坐标(0,0)
                else Ltmp |= (1<<(15-spot));
        }
        else      //描白点
        {
                if(spot < 8) Htmp &= ~(1<<(7-spot));  //数据都是高位在前,即高位最靠近坐标(0,0)
                else Ltmp &= ~(1<<(15-spot));
        }

        LCD12864_WriteData(Htmp);  //写入数据
        LCD12864_WriteData(Ltmp);
        LCD12864_WriteCmd(0x30);  //开启基本指令集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Line_X(画,线)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描水平线
* 输    入         : (x0,y0) 起始坐标  x1[in] 垂直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Line_X(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描水平线
{
        unsigned char tmp;

        if(x0 > x1)
        {
                tmp = x1;
                x1 = x0;
                x0 = tmp;
        }
        do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x0++;
        }
        while(x1 >= x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Line_Y(画,线)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描竖线
* 输    入         : (x0,y0) 起始坐标  y1[in] 垂直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Line_Y(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y1,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描竖线
{
        unsigned char tmp;

        if(y0 > y1)
        {
                tmp = y0;
                y0 = y1;
                y1 = tmp;
        }
        while(y0 <= y1)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y0++;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Line(画,线)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描任意线(插值法)
* 输    入         : (x0,y0) 起始坐标 (x1,y1) 终点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说    明         :有bug.只能画某些直线。
*******************************************************************************/
void LCD12864_Draw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描任意线
{
        char dx_sym,dy_sym;  //x,y轴的增值方向,-1,减;1,增
        char dx,dy;                                         //x,y轴直线差值
        int dx_2,dy_2;       //x,y轴直线差值的两倍
        int di;                                                         //决策变量

        dx= x1-x0;        //求两点间的差值
        dy= y1-y0;

        if(dx>0) dx_sym= 1;  //确定x轴增值方向
        else
        {
                if(dx<0) dx_sym= -1;
                else
                {
                        LCD12864_DrawLine_Y(x0,y0,y1,color); //dx 为零 表示画直线
                        return;
                }
        }

        if(dy > 0) dy_sym = 1;   //确定y轴增值方向
        else
        {
                if(dy < 0) dy_sym = -1;
                else
                {
                        LCD12864_DrawLine_X(x0,y0,x1,color); //dy 为零 表示画直线
                        return;
                }
        }

        dx= dx_sym*dx;  //dx,dy的取绝对值
        dy= dy_sym*dy;

        dx_2= dx*2;
        dy_2= dy*2;

        if(dx>=dy)        //判断 dx,dy的大小
        {
                di= dy_2-dx;  //计算决策变量
                while(x0!=x1)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x0+= dx_sym;
                        if(di<0) di+= dy_2;
                        else
                        {
                                di+= dy_2-dx_2;
                                y0+= dy_sym;
                        }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
        else
        {
                di= dx_2-dy;  //计算决策变量
                while(y0!=y1)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y0+=dy_sym;
                        if(di<0) di+= dx_2;
                        else
                        {
                                di+= dx_2-dy_2;
                                x0= dx_sym;
                        }
                }
                LCD12864_DrawPoint(x0,y0,color);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Circle(画,圆)
* 函数功能                     : 在任意位置画圆(使用bresenhan算法画圆)
* 输    入         : (x0,y0) 圆心坐标 r[in] 半径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Circl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r ,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画圆
{
        char a=0,b,di; //变量一定要初始化,否则会出错

        if(r > 31 || r==0) return;

        b = r;
        di = 3 - 2*r;
        while(a <= b)
        {
                LCD12864_DrawPoint(x0 - b,y0 - a,color); //3
                LCD12864_DrawPoint(x0 + b,y0 - a,color); //0
                LCD12864_DrawPoint(x0 - a,y0 + b,color); //1
                LCD12864_DrawPoint(x0 - b,y0 - a,color); //7
                LCD12864_DrawPoint(x0 - a,y0 - b,color); //2
                LCD12864_DrawPoint(x0 + b,y0 + a,color); //4
                LCD12864_DrawPoint(x0 + a,y0 - b,color); //5
    LCD12864_DrawPoint(x0 + a,y0 + b,color); //6
                LCD12864_DrawPoint(x0 - b,y0 + a,color); //8

                a++;
                if(di < 0) di += 4*a+6;
                else
                {
                        di += 10+4*(a-b);
                  b--;
                }
        LCD12864_DrawPoint(x0 + a,y0 + b,color);
        }
//        unsigned char xn,yn,xi,yi; //画圆  //效果不好
//        unsigned int i;
//
//        xn = cos(0)*r + x0;
//        yn = sin(0)*r + y0;
//
//        for(i=0;i<630;i++)
//        {
//                xi = (cos(i*0.01)*r) + x0;
//                yi = (sin(i*0.01)*r) + y0;
//
//                LCD12864_DrawLine(xn,yn,xi,yi,color);//在一系列零散的点上,两点两点之间连线从而得到一条曲线
//
//                xn = xi;
//                yn = yi;
//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Retic(画,正方形)
* 函数功能                     : 画正方形
* 输    入         : (x0,y0) 左上角坐标 (x1,y1) 右下角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Retic(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画正方形
{
        LCD12864_DrawLine(x0,y0,x0,y1,color);//左竖
        LCD12864_DrawLine(x0,y0,x1,y0,color);//上横
        LCD12864_DrawLine(x1,y0,x1,y1,color);//右竖
        LCD12864_DrawLine(x0,y1,x1,y1,color);//下横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rawTrigle(画,三角形)
* 函数功能                     : 画三角形
* 输    入         : (x0,y0) 顶角坐标 (x1,y1) 1边角坐标  (x12,y2) 2边角坐标 color[in] 颜色 黑或白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rawTrigl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bit color) //在任意位置画三角形
{
        LCD12864_DrawLine(x0,y0,x1,y1,color);
        LCD12864_DrawLine(x1,y1,x2,y2,color);
        LCD12864_DrawLine(x2,y2,x0,y0,color);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ClearScreen
* 函数功能                     : 在画图模式下,LCD12864的01H命令不能清屏,所以要自己写一个清
*                  * 屏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LCD12864_WriteCmd(0x34);          //开启拓展指令集

        for(i=0;i<32;i++)                          //因为LCD有纵坐标32格所以写三十二次
        {
                LCD12864_WriteCmd(0x80+i);                  //先写入纵坐标Y的值
                LCD12864_WriteCmd(0x80);                  //再写入横坐标X的值
                for(j=0;j<32;j++)                  //横坐标有16位,每位写入两个字节的的数据,也
                {                                                  //就写入32次以为当写入两个字节之后横坐标会自
                        LCD12864_WriteData(0xFF);          //动加1,所以就不用再次写入地址了。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0x36扩展指令里面打开绘图显示
        LCD12864_WriteCmd(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Delay1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 c>0; c--)
        {
            for(b=199; b>0; b--)
                {
                for(a=1; a>0; a--);
                }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mang
* 函数功能                     : 检测LCD是否忙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1或0(1表示不忙,0表示忙)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mang()
{
        unsigned char dat=0,i=0xff;

        LCD12864_RW = 1;          //选择读取
        LCD12864_RS = 0;           //选择命令
        LCD12864_IO=0xff;
        do
        {
                LCD12864_EN = 1;
                dat=LCD12864_IO;
    LCD12864_EN = 0;
        }
        while((dat&0x80)&&(i--));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Cmd
* 函数功能                   : 写命令
* 输    入         : cmd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2864_mang();           //检忙
        LCD12864_RW = 0;     //选择写入
        LCD12864_RS = 0;     //选择命令
        LCD12864_IO = cmd;   //放置数据
        LCD12864_EN = 1;                 //写时序
        LCD12864_EN = 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写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返 回 值         :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12864_mang();           //检忙

        LCD12864_RW = 0;     //选择写入
        LCD12864_RS = 1;     //选择数据
        LCD12864_IO = dat;   //放置数据
        LCD12864_EN = 1;                   //写时序
        LCD12864_EN = 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_ReadData
* 函数功能                   : 读取数据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8位数据
* 返 回 值         : 无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ReadData()
{
        unsigned char dat;

        LCD12864_mang();           //检忙
        LCD12864_RW = 1;                         //选择读取
        LCD12864_RS = 1;       //选择命令
        LCD12864_EN = 1;
        dat = LCD12864_IO;
        LCD12864_EN = 0;

        return dat;
}

lcd12864驱动程序

网友A:
楼主能补一下附件吗?

网友B(2019-01-11):
先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9-12-20):
不错的资源,再有串口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C:
不错的资源,再有串口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D(2020-02-17):
不错啊,写的好详细

网友E:
12864版本怎么看?我这块背面写的是JHD529M1 12864F,能用楼主的程序吗?

楼主(2020-03-30):
引用 网友E:
12864版本怎么看?我这块背面写的是JHD529M1 12864F,能用楼主的程序吗?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谢谢楼主,写的很好,不错

网友G(2020-05-23):
这跟P几口有关系?P0口为啥不能用??我用P0口就可以啊,是没上拉吧。。。。。。

网友H:
太好看了

网友I(2021-08-04):
好东西,正在学习这个屏幕的使用

网友J(2024-01-04):
正在学习这个屏幕的使用

网友K(2024-08-26):
可以移植成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