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下载,烧录

楼主:
单片机与电脑端口已连接,用的是USB串口线.以前插上就能用,几个月没有用了,现在怎么也连不上,请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18-08-19):
看下驱动是否已经被正常识别了

网友B:
是不是数据线生锈了?

网友C:
一般电脑驱动的问题  重新装驱动 或者你可以下载绿色版本的驱动 我以前也遇到过 绿色版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D:
已经正常识别了,电脑上能看得到端口。

网友E:
多试几次就行了 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已经正常识别了,电脑上能看得到端口。

应该是你忘记了这货正确的操作流程吧

网友G:
接触不良,连接问题

网友H:
把波特率调低一些试一试

网友I:
有可能下载器数据脚为单片机供电无法隔离请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J:
换个端口换根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K:
检查插得端口连接对不对然后 不行的话换一根数据线可能 这根数据线只给单片机提供电压没有传输数据

网友L:
先检查驱动有没有被电脑识别

网友M:
用串口通讯软件检查串口,波特率调到最低,注意芯片型号。

网友N:
你可以通过调波特率尝试,
另外程序中使用了3.0和3.1口可能导致程序烧不进去,多次尝试重新上电就可以。
另外检查txd和rxd线有没有断路
实在不行换一块单片机或者USB转ttl。

网友O: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 一般是硬件无法识别 你在电脑属性——管理——硬件管理里看看有没有串口

网友J:
以前能用,现在不能用,检查你的数据线有没有坏,还有软件上设置要打的勾有没有打上

网友L:
先用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虚拟串口试试

网友P:
检查晶振是否接触不良,看看一些短接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Q:
有时候是USB转TTL的模块与电脑系统不兼容

网友R: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状况, 原因是我不小心让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死循环. 后来就在单片机上电的同时马上进入下载, 就解开了!

网友S:
换单片机

网友T:
重启一下电脑试试

网友U:
一般是接触不良,检查com口

网友V:
改一下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W: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问题出在数据线用的杜邦线内部接触不良,芯线质量太差。改用旧监控摄像头的数据线装杜邦插头,效果很好。

网友X:
设置是否对,或得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Y: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脑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