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晶振22.1184,我想设置波特率115200,但接收的全部都是乱码

楼主(2018-08-18):
我的MCU是STC12C5A60S2,晶振22.1184,我想设置波特率115200,但接收的全部都是乱码,9600的可以。麻烦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代码如下
#include"STC_NEW_8051.H"
#include"ctype.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lay.h"
#include"EEPROM.h"
#include"GPIO_explain.h"
#include"GPIO_verdic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define LOW 1
#define HIGH 0
unsigned int J;
char xdata num[20];
char xdata table[20];

char xdata RX_date=0,RX_number=0;

void init_time();

void init_com();
void init_num();

void checkLED();

void init_num()                 //数组初始化函数
{
    char i;
    for(i=0; i<sizeof(num); i++)
    {
        num[ i]=0;[ i]
    }
    for(i=0; i<sizeof(table); i++)
    {
        table[ i]=0;[ i]
    }
}

void init_com()                 //COM初始化
{
//    AUXR=AUXR|0x04;
//    SCON=0x50;
//    PCON=0x00;
//    AUXR=AUXR|0x01;
//    BRT=0xB8;         //波特率9600
//    EA=1;
//    ES=1;
//    TI=0;
//    RI=0;
//    AUXR=AUXR|0x10;
//

//          TMOD=0x20;//0010 000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SCON =0X50;//设置工作方式1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接收/发送控制以及设置状态标志
//          PCON =0X80;//波特率加倍
//          TH1=0XFF;
//          TL1=0XFA;
//          ES =1;
//          EA=1;
//          TR1=1;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4;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4;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
    TMOD=0x21;
    PS=1;
    TH0=(-2000)/256;
    TL0=(-2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send_byte(char date)
//{
//    ES=0;
//    REN=0;
//    SBUF=date;
//    while(!TI);
//    TI=0;
//    REN=1;
//    ES=1;
//}

void send_date(char *P)        //发送数据
{
    ES = 0;
    REN=0;
    while(*P!='\0')
    {
        SBUF=*P;
        P++;
        while(!TI);          /*TI是串口发送完成标志,发送完成TI值为1
                        while(!TI) 的意思就是等待串口发送完成(未完成TI值为0,
(!TI)值为1,循环,直到串口发送完成,
TI为1,(!TI)值为0,退出循环,向下执行)*/

        TI=0;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0,取消此中断申请        //TI
    }
    REN=1;

    ES = 1;
    init_num();
}

void command_compare()        //命令判断函数
{
    int i,j;
    if(RX_flage==1)
    {
        RX_flage=0;
        for(i=0; i<sizeof(num); i++)
        {
            num[ i]= tolower(num[ i]);        //tolower是一种函数,功能是把字母字符转换成小写,非字母字符不做出处理。[ i][ i]
        }
        strncpy(table,num,strlen(num));
        /*
        strlen所作的仅仅是一个计数器的工作,它从内存的某个位置(可以是字符串开头,
        中间某个位置,甚至是某个不确定的内存区域)开始扫描,
        直到碰到第一个字符串结束符'\0'为止,然后返回计数器值(长度不包含'\0')。[1]
        */
        if(strncmp(table,"start",5)==0) { /*strncmp函数用于比较特定长度的字符串。返回值:当string1大于string2时,返回1;等于时,返回0;小于时,返回-1。*/
            RX_date=0x01;

        }else if(strncmp(table,"stop",4)==0){
RX_date=0x02;

}
        else
        {
            RX_date=0x00;        //send_date(table);send_date(num);send_date("\n\r");
            send_date("ERROR command\r\n");
            ES=1;
            REN=1;
            init_num();
            return;
        }

        switch(RX_date)
        {
        case 0x01:
            start_flage=1;
open_LED=ON        ;
            checkLED();
            init_num();
            break;
case 0x02:
open_LED=OFF;
init_num();
break;
        default:
            RX_date=0x00;
            init_num();
            send_date("ERROR command\r\n");
            break;
        }
        RX_date=0x00;
        RX_number=0;
        init_num();
    }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SW=0x00;                 //设置P4口为普通IO口
    P1M1=0x00;
    P1M0=0xff;        //P1强推输出
    P2M1=0x00;
    P2M0=0xff;        //P2强推输出

    init_time();   //初始化计时器中断
    init_flage();  //初始化标志位
    init_com();                 //初始化串口定义
    init_num();        //清空串口中字符串
send_date("\r\n Evan2018-01-07");  //在上电状态下,加这句输出语句,可以防止在接收的时候,第一个字符串匹配不上
    while(1)
    {
        command_compare();
    }
}
void time_0()interrupt 1 using 3
{
    unsigned int T;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T++;
J++;
    if(T==500)        {
        T=0;
        PCB_LED=!PCB_LED;
    }
}

void RX_com() interrupt 4 using 0
{
    uchar temp;
    char i;
    if(RI)
    {
        temp=SBUF;
        RI=0;
        if(temp=='\n')         //换行'\n' 就是光标下移一行 却不会移到这一行的开头
        {
            return;
        }
        else
        {
            num[ i]=temp;[ i]
            if(num[ i]=='\r')   //回车'\r'就是回到当前行的开头 却不会下移一行。  ‘\n\r’就是enter 回车的意思[ i]
            {

                i=0;
                ES=0;
                REN=0;
                RX_flage=1;
                return;
            }
            i++;
        }
    }

}
void checkLED()
{
    if(K1==1)
    {
        send_date("\r\nRET1:FAIL END");
    } else if(K1==0)
    {
        send_date("\r\nRET1:PASS END");
    }

    if(K2==1)
    {
        send_date("\r\nRET2:FAIL END");
    } else if(K2==0)
    {
        send_date("\r\nRET2:PASS END");
    }

    if(K3==1)
    {
        send_date("\r\nRET3:FAIL END");
    }        else if(K3==0)
    {
        send_date("\r\nRET3:PASS END");
    }

    if(K4==1)
    {
        send_date("\r\nRET4:FAIL END");
    } else if(K4==0)
    {
        send_date("\r\nRET4:PASS END");
    }

    if(K5==1)
    {
        send_date("\r\nRET5:FAIL END");
    } else if(K5==0)
    {
        send_date("\r\nRET5:PASS END");
    }

    if(K6==1)
    {
        send_date("\r\nRET6:FAIL END");
    } else if(K6==0)
    {
        send_date("\r\nRET6:PASS END");
    }
}

楼主:
试过各种方法,9600的波特率接收和发送都没有问题。求大神帮助啊!万分感谢!

网友A: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2.1184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各种方法,9600的波特率接收和发送都没有问题。求大神帮助啊!万分感谢!

因为这波特率与芯片还能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波特率与芯片还能匹配吧

您的意思是芯片问题,不是软件有问题对吗?
另外请教下,误差多大通讯会正常

网友C:
有没有设置波特率加倍?

网友D:
你是不是用src-isp这个软件算的波特率,这好像算的不准我用它一次都没算对过

网友E:
示波器抓波形看看

网友F:
STC12C5A60S2,波特率做到115200没问题的;使用内部波特率发生器,不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G:
晶振准么,写个小程序,用一个端口输出方波,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测一下。或者换11.059的晶体试试。

网友H:
可以尝试将晶振换成11.0592MHz,看看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