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0 與lcd1603的控制程式如何?

楼主(2018-08-18):
我经常看到LCD1603與Arduino 连接,应用程式中有句#include<LiquidCrystal.h>.
这个程式库是否要下载到IDE窗口中再烧录,到Arduino中去。如何下载?

网友A:
  LiquidCrystal是Arduino的官方库之一,他可以控制基于日立公司HD44780(或兼容)芯片集成的字符型LCD。该库可以通过四线或者八线模式控制LCD。

无疑,LiquidCrystal库可以使LCD的控制编程变得十分简单!!!

下面,就一些常用的LiquidCrystal库函数做一个简单介绍:

1.LiquidCrystal()构造函数

2.begin()指定显示方式

3.clear()清屏,光标置于左上角

4.home()接下来的字符从左上角显示

5.setCursor(col,row)设置光标位置

6.print()LCD显示字符

网友B:
IDE里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