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车载仪表带CAN总线通讯源代码

楼主(2018-08-19):
PIC系列单片机源代码

;******************************************************************************
;                                                                             *
;    Filename:        FB_ZHU_JI_PIC16LF1947.ASM                               *
;    Date:            2012.01.6                                               *
;    File Version:    1.0                                                     *
;                                                                             *
;    Author:                                                           *
;                                                                             *
;                                                                             *
;******************************************************************************
;                                                                             *
;    Files Required: P16F1947.INC                                             *
;                                                                             *
;******************************************************************************
;                                                                             *
;    Notes:                                                                   *
;                                                                             *
;******************************************************************************
;                                                                             *
;    Revision History:                                                        *
;                                                                             *
;******************************************************************************

        list        p=16f1947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include        <P16F1947.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include    <MyDefine.inc>
        #include    <reg2510.inc>
        #include    <MY_STD.MAC>
        ERRORLEVEL 0,-305,-306,-302           ; Messages, Warnings and Errors Printed
                                                  ; Ignore [305] => Using default dest of
                                                  ; 1 file
                                                  ; Ignore [306] => Crossing Page Boundary
;******************************************************************************
;
; CONFIGURATION WORD SETUP
;
; The 'CONFIG' directive is used to embed the configuration word within the
; .asm file. The lables following the directive are located in the respective
; .inc file.  See the data shee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configuration
; word settings.
;
;******************************************************************************
;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WDTE_OFF & _PWRTE_OFF & _MCLRE_ON & _CP_OFF & _CPD_OFF & _BOREN_OFF & _CLKOUTEN_ON & _IESO_OFF & _FCMEN_OFF
;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VCAPEN_OFF & _PLLEN_OFF & _STVREN_OFF & _BORV_19 & _LVP_OFF
;******************************************************************************
; RESET VECTOR
;******************************************************************************

       ORG         0x0000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PAGESEL     START
       GOTO        START             ; When using debug header, first inst.
                                     ; may be passed over by ICD2.
       ORG         0x0004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include   <Interrupt.asm>
;******************************************************************************
; US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GOES HERE
;******************************************************************************
; Note the 16F1936 family automatically handles context restoration for
; W, STATUS, BSR, FSR, and PCLATH where previous templates for 16F families
; required manual restoration
;******************************************************************************
; MAIN PROGRAM
;******************************************************************************
START
        PAGESEL     Init_System_Clock
        CALL        Init_System_Clock
        PAGESEL     $

        PAGESEL     Init_Watch_Dog
        CALL        Init_Watch_Dog
        PAGESEL     $

;        BANKSEL     Zhuan_Su_H_1
;        MOVLW       0XFF
;        MOVWF       Zhuan_Su_H_1
;        MOVLW       0X01
;        MOVWF       Zhuan_Su_L_1
;        MOVLW       0X00
;        MOVWF       Zhuan_Su_H_2
;        MOVLW       0XFF
;        MOVWF       Zhuan_Su_L_2
;        MOVLW       0XEE
;        MOVWF       Zhuan_Su_H_3
;        MOVLW       0X03
;        MOVWF       Zhuan_Su_L_3
;
;        MOVLW       LOW  Zhuan_Su_H_1
;        MOVWF       FSR0L
;        MOVLW       HIGH  Zhuan_Su_H_1
;        MOVWF       FSR0H
;        PAGESEL     D_Pai_Xu_3Byte
;        CALL        D_Pai_Xu_3Byte
;        PAGESEL     $

;        BANKSEL     Biao_Wen_1
;        MOVLW       0X01
;        MOVWF       Biao_Wen_1
;        MOVLW       0X00
;        MOVWF       Biao_Wen_2
;        MOVLW       0X00
;        MOVWF       Biao_Wen_3
;
;        MOVLW       LOW  Biao_Wen_1
;        MOVWF       FSR0L
;        MOVLW       HIGH  Biao_Wen_1
;        MOVWF       FSR0H
;        PAGESEL     Pai_Xu_3Byte
;        CALL        Pai_Xu_3Byte
;        PAGESEL     $

        PAGESEL     Init_IO
        CALL        Init_IO
        PAGESEL     $

        PAGESEL     Clear_All_GPRAM
        CALL        Clear_All_GPRAM
        PAGESEL     $

;        PAGESEL     Wa_Si_ChaZhi
;        CALL        Wa_Si_ChaZhi
;        PAGESEL     $

        MOVLW       0X03
        BANKSEL     B_W_LB_Count       ;采用中值滤波 将N=3
        MOVWF       B_W_LB_Count

;        MOVLW       0X01
;        BANKSEL     Alarm_Wa_Si_H
;        MOVWF       Alarm_Wa_Si_H
;        MOVLW       0X90
;        MOVWF       Alarm_Wa_Si_L

        PAGESEL     Init_SSP
        CALL        Init_SSP
        PAGESEL     $

        PAGESEL     Init_Mcp2515
        CALL        Init_Mcp2515
        PAGESEL     $

        PAGESEL     Init_Timer0_1S
        CALL        Init_Timer0_1S
        PAGESEL     $

        PAGESEL     Init_Timer2_10MS
        CALL        Init_Timer2_10MS
        PAGESEL     $

        PAGESEL     Init_Timer4_100MS
        CALL        Init_Timer4_100MS
        PAGESEL     $

        PAGESEL     Read_Mile_From_EEPROM
        CALL        Read_Mile_From_EEPROM
        PAGESEL     $

        PAGESEL     Read_Data_From_EEPROM
        CALL        Read_Data_From_EEPROM
        PAGESEL     $

        PAGESEL     Read_W_L_From_EEPROM
        CALL        Read_W_L_From_EEPROM
        PAGESEL     $

        PAGESEL     Read_BD_From_EEPROM
        CALL        Read_BD_From_EEPROM
        PAGESEL     $

        PAGESEL     Alarm_Data_Handle
        CALL        Alarm_Data_Handle
        PAGESEL     $

        BANKSEL     Speed_Count
        CLRF        Speed_Count
        BANKSEL     ZhuanSu_Count
        CLRF        ZhuanSu_Count
        BANKSEL     Wa_Si_Count
        CLRF        Wa_Si_Count
        BANKSEL     TMR1L
        CLRF        TMR1L
        CLRF        TMR1H
        MOVLW       B'00110100'
        MOVWF       T1CON

        BANKSEL     Flag
        CLRF        Flag
        BANKSEL     CCP1CON
        CLRF        CCP1CON
        CLRF        CCP2CON

        CLRF        CCPR1L
        CLRF        CCPR1H
        CLRF        CCPR2L
        CLRF        CCPR2H

        MOVLW       B'00000101'
        MOVWF       CCP1CON
        MOVLW       B'00000101'
        MOVWF       CCP2CON

        BANKSEL     CCP3CON
        CLRF        CCP3CON
        MOVLW       B'00000111'
        MOVWF       CCP3CON
        CLRF        CCPR3L
        CLRF        CCPR3H

        BANKSEL     PIR1
        BCF         PIR1,TMR2IF
        BCF         PIR3,TMR4IF
        BCF         PIR1,CCP1IF
        BCF         PIR2,CCP2IF
        BANKSEL     PIR3
        BCF         PIR3,CCP3IF
        BANKSEL     PIE1
        BSF         PIE1,TMR2IE
        BSF         PIE3,TMR4IE
        BSF         PIE1,CCP1IE
        BSF         PIE2,CCP2IE
        BANKSEL     PIE3
        BSF         PIE3,CCP3IE
        BANKSEL     T4CON
        BSF         T4CON,TMR4ON
        BANKSEL     T1CON
        BSF         T1CON,TMR1ON
        BSF         T2CON,TMR2ON
        BCF         INTCON,TMR0IF
        ;BSF         INTCON,TMR0IE
        BSF         INTCON,PEIE
        BSF         INTCON,GIE
MAIN
;        PAGESEL     CAN_BUS_TRANSMIT
;        CALL        CAN_BUS_TRANSMIT
;        PAGESEL     $

        PAGESEL     AD_Sample
        CALL        AD_Sample
        PAGESEL     $

        PAGESEL     Voltage_Calculate
        CALL        Voltage_Calculate
        PAGESEL     $

;**************************************
;           ;瓦斯处理
;           MOVLW       0X00
;           BANKSEL     AN0_RESH
;           SUBWF       AN0_RESH,W
;           BTFSS       STATUS,C
;           GOTO        Wa_Si_Next_1
;           GOTO        Wa_Si_Next_2
;Wa_Si_Next_1
;           BANKSEL     Wa_Si_N_D           ;<80
;           MOVLW       0X55                ;断线
;           MOVWF       Wa_Si_N_D
;           GOTO        Wa_Si_Clear
;Wa_Si_Next_2
;           BTFSS       STATUS,Z
;           GOTO        Wa_Si_Next_3
;           GOTO        Wa_Si_Next_4
;Wa_Si_Next_3
;                                            ;>=80 根据电压计算浓度
;           BANKSEL     AN0_RESH
;           MOVF        AN0_RESH,W
;           BANKSEL     SOUH
;           MOVWF       SOUH
;           BANKSEL     AN0_RESL
;           MOVF        AN0_RESL,W
;           BANKSEL     SOU
;           MOVWF       SOU
;           MOVLW       0X00
;           BANKSEL     RLTH
;           MOVWF       RLTH
;           MOVLW       0X50
;           MOVWF       RLT
;
;           PAGESEL     DUSUB
;           CALL        DUSUB
;           PAGESEL     $
;
;           MOVLW       0X00
;           BANKSEL     RLTH
;           MOVWF       RLTH
;           MOVLW       0X08
;           MOVWF       RLT
;
;           PAGESEL     DUDIV
;           CALL        DUDIV
;           PAGESEL     $
;
;           BANKSEL     SOU
;           MOVF        SOU,W
;           BANKSEL     Wa_Si_N_D
;           MOVWF       Wa_Si_N_D
;           GOTO        Wa_Si_Clear
;Wa_Si_Next_4
;           MOVLW       0X50
;           BANKSEL     AN0_RESL
;           SUBWF       AN0_RESL,W
;           BTFSS       STATUS,C
;           GOTO        Wa_Si_Next_1
;           GOTO        Wa_Si_Next_3
;Wa_Si_Clear
           ;和瓦斯报警关联的处理
;**************************************

        PAGESEL     Wen_Du_Cha_Zhi
        CALL        Wen_Du_Cha_Zhi    ;根据标定计算各个温度差值
        PAGESEL     $

Biao_Wen_BD
        BANKSEL     AN5_RESH
        MOVF        AN5_RESH,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