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10h,#ffh 编译不通过 为什么换成#0xffh就通过了

楼主(2018-08-19):
那#10H就是合法的 警号加ffh就不合法呢 谢谢 我试过这里的规律是立即数小于79h就能用警号加某某h的形式表达

楼主:
如图 第一行后边灰色

楼主:
更正一下 源操作数只要不是字母开头也就h的都行是小于9f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 源操作数只要不是字母开头也就h的都行是小于9f

小于9fh的

楼主:
这个指令执行后为什么xdata 10h没有变为from 而是Iditarod 里里10h单元变为ff了 这个指令是赋值给外ram的啊 结果怎么矛盾了

网友A:
# 后面凡是字母都要加上0,写成 #0ffh。

网友B:
A~F冷前面要 加0 ,如#0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