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60XE下载的线路图

楼主:
我用CP2102模块下载程序到STC12c2052的时候单片机只需要接四根引脚(VCC,GND,RxD_P3.0,Txd_P3.1),
现在我想接同样的引脚下载程序到STC11F60XE,发现下载器无法检测到MCU。
是接法不对么?还是STC11F60XE有别的接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8-08-19):
STC单片机只需要接四根引脚(VCC,GND,RxD_P3.0,Txd_P3.1)

检查是下载选项上次是否选择了P1.0/P1.1 为0才下载,而本次没有将其拉低为低电平。
P1.0/P1.1等于0/0才可以
把P1.0和P1.1口接地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单片机只需要接四根引脚(VCC,GND,RxD_P3.0,Txd_P3.1)

检查是下载选项上次是否选择了P1.0/P1.1 为0才 ...

P1.0/P1.1接地了也不行,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
STC12c2052和IAP15W4k58s4就没有问题,都能成功检测到MCU并下载程序,
是不是我买到的STC11F60XE是坏掉的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