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外部中断检测增量编码器的旋转方向,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想检测增量编码器的旋转方向,我将A相信号接到外部中断0,想通过A相下降沿来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 判断B相的状态 来识别方向,可是现在问题为什么中断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方向?顺时针逆时针显示的数值都是在累加。请大家看看这方法可行吗?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2018-08-19):
中断也要消抖的,进入中断要先关了  出中断 前再开

网友B:
应该说明其中两个标志的作用,并且没看到标志清零的过程,还需要判断编码器本身是正常的,以及线路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