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在Keil C51中找不到芯片组,解决方法

楼主(2018-08-19):
在KEIL中,选择芯片的时候,是不能选STC系列的。
不过,对于STC的任何一个系列,你都可以选择AT89S52系列。STC系列兼容51系列的单片机,也就是说,51系列的单片机有的功能STC一般都有。在书写程序的时候,编译器的检错,是不会具体针对你新建工作程时所选某一块芯片来检错的。虽STC系列兼容AT89S52的功能。但,有也不同之处,因为现在STC系列的大部分单片机都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就连STC系列很普通的单片机都扩展了外部RAM使其数据存储器达到了1280byte  如果你要用到其增强的功能,那就是学会定义头文件。 万变不离其宗,学会了定义头文件,这个问题解决了。以下是我这一阵子,对头文件的学习及一些体会。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二, reg51.头文件剖析

      我们平时写单片机应用程序的时候,所使用的头文件大多都是用的的reg51.h或是用reg52.h。会写C51的人都会用,但对其头文件内部的定义有所了解的人确并不多。
下面对其内部做详细解释,方便读者作进一步的了解,并能运用各类型号的单片机。因为增强型号的单片机的增强功能都是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控制。

打开   reg52.h  头文件,会发现是由大量的 sfr ,sbit的声明组成,甚至于还有sfr16.其实这样的声明都是与单片机内部功能寄存器(特殊功能寄存器)联系起来的,下面对其做出详细解释

sfr:  声明变量
SFR 声明一个变量,它的声明与其它的C变量声明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SFR在声明的同时为其指定特殊功能寄存器作为存储地址,而不同于C变量声明的整型,字符型等等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存储空间。

   如reg52.h头文件,第一条声明就是sfr P0    = 0x80;
此处声明一个变量P0,并指定其存储地址为特殊功能寄存器0x80;,在加入reg52.h头文件后。编写应用程序时P0就可以直接使用而无需定义,对P0的操作就是,对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0x80对应用MCU的P0口)的操作,可进行读写操作。
如果将第一条声明改为sfr K0    = 0x80; 那么,如果要把单片机的P0口全部拉低,则不能写P0=0x00;而应保存后再在应用程序中写成K0=0x00;否则编译器会提示“P0为未定义标识符”
   使用方法:
     sfr  [variable]  =  [address]   //为变量分配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1  等号右边,只能是十进制,十六进制整型的数据常量,,不允许带操作符的表达式
      经典的8051内核支持的SFR地址从0x80H~0xFF 飞利浦80C51MX系列0x180H~0x1FF
   2  SFR不能声明于任何函数内部,包括main函数。只能声明于函数外。
   3  用SFR声明一个变量后,不能用取地址运算符&获取其地址, 编译无法通过,编译器会提示非法操作。
   4  有一点须特别注意,51内核0x80~0xff,为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区间,但并不是所有的地址都有定义,如果说你所用的MCU芯片上对于某个地址没有定义,那么用sfr在定义变量的时候,不要把变量的地址分配到未定义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上,虽然编译时能通过,用KEIL仿真时貌似是没有问题,但下载到芯片里运行时,是会出问题的。比如说,向一个未定义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执行读操作,读出来的就是一个未知的数。(读者可自行测试,先把串口通信调通,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机交互。读出一个数后,再发给计算机,用串口调试助手或是串口监控查看。这用方法在仿真的时候很有用。)所以具体那些特殊功能寄存器能够用,就要查看你使用的芯片手册。
5 若遇到增强性的单片机,只要知道其扩展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用SFR定
就可以很方便进行编程。

sbit:  声明变量
   sbit 同样是声明一个变量,和SFR 使用方法类似,但是SBIT是用来声明一个位变量,因为,在51系列的应用中,非常有必要对SFR的单个位进行存取,而通过bit 数据类型,使其具备位寻址功能。
      如,在reg52.h中有如下声明
          sfr IE    = 0xA8;
          sbit EA    = IE^7;
sbit ET2   = IE^5; //8052 only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所以,对EA的操作即是对IE最高位的操作。

但如果想让 SP   DPL  DPH   PCON   TMOC  TL0  TL1  TH0  TH1  SBUF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具备位寻址,采用上述如IE类似的定义,是不行的,虽然修改后,在编译的时候不会出现错误,但只要用到你定义的位变量名时就会出错。原因是,只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是8的倍数(十六进制以0或8结尾)才能进行位寻址。
打开reg52.h头文件可以看到,所有用sbit声明了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均是以0或8结尾
如硬要达到上述要求,可用带参的宏定义来完成。此处不做详细说明(意义并不大)。

下面对sbit的使用做详细介绍:
随着8051的应用,非常有必要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单个bit位进行存取,C51编译器通过sbit 数据类型,提供了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操作。
       以下是sbit的三种应用形式:
一, sbit  name = sfr-name^bit-position;
  sfr   PSW =0xD0;
  sfr   IE  =0xA8;

  sbit   OV= PSW^2;
  sbit   CY=PSW^7;
  sbit   EA= IE^7;
二, sbit  name= sft-address^bit-position;
        sbit  OV =0xD0^2;
        sbit  CY =0xD0^7;
        sbit  EA =0xA8^7;
三, sbit  name= sbit-address;
        sbit  OV =0xD2;
        sbit  CY =0xD7;
        sbit  EA =0xAF;

   现对上述三种形式的声明做必要的说明
       第一种形式sbit  name = sfr-name^bit-position;如sbit   OV= PSW^2;  当中的这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必须在此之前已经用sfr 定义,否则编译会出错。
bit-position范围从0~7;
       第二种形式  sbit  name= sft-address^bit-position如sbit  OV =0xD0^2;  与第一种形式不同之外在于,此处直接使用PSW的地址.第一种形式须先定义PSW
       第三种形式.  sbit  name= sbit-address  如sbit  OV =0xD2 是直接用的OV的地址
OV的地址计算方式,是OV所在的寄存器地址加上OV的bit-position

      注意:
             不是所有的SFR都可位寻址。只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是8的倍数(十六进制以0或8结尾)才能进行位寻址,并且sbit声明的变量名,虽可以是任意取,但是最好不要以下划线开头,因为以下划线开头的都保留给了C51的头文件做保留字。

sfr16: 声明变量
      许多8051的派生型单片机,用两个连续地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来存储一个16bit的值。例如,8052就用了0xCC和0xCD来保存定时/计数寄存器2的高字节和低字节。编译器提供sfr16这种数据类型,来保存两个字节的数据。虚拟出一个16bit的寄存器。
       如下:
               sfr16 T2 = 0xCC
     存储方面为小端存储方式,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定义时,只写低字节地址,如上,则定义T2为一个16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T2L= 0CCh, T2H= 0CDh
    使用方法:
     sfr  [variable]  =  [low_address]
1  等号右边,只写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低地址,且只能是十进制,十六进制的整型数据常量,不允许带操作符的表达式
   2  SFR不能声明于任何函数内部,包括main函数。只能声明于函数外。
   3  用SFR声明一个变量后,不能用取地址运算符&获取其地址, 编译无法通过,编译器会提示非法操作。
      4 当你向一个sfr16写入数据的时候,KEIL CX51 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是先写高字节,后写低字节,(可通过返汇编窗口查看)在有些情况下,这并非我们所想要的操作顺序。使用时,须注意。
      5 当你所要写入sfr16的数据,当是高字节先写还是低字节先写非常重要的时候,就只能用sfr 这个关键字来定义,并且任意时刻只保存一个字节,这样操作才能保证写入正确。

网友A(2020-03-14):
有用的资料